新完成的6P13P超线性出现管内打火

楼主(2019-02-14):
请教板主及各位坛友,今天刚完成一台6P13P组装的超线性机。是固定偏压。四只管子电流都调到32mA。用MP3板放音乐听了有半个小时,一只管子内部打火。马上关机。请教各位是否电源电压太高(〉480V)。

网友A:
屏压不算高,6P13P电子管里面屏极绝缘片都是陶瓷的,它是用在电视机中做行脉冲放大的,自举屏压560V.供给显像管加速极。还是管子体质问题得出可能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于板指导,能否是帘栅极打火。

这里帘栅极所用电压是用些高,可是他与屏极的电位差较小,此两者之间不会打火。仔细看看是否与束射屏及栅极间跳火。避免其打火,你可以在帘栅极上面接一只5-10M的泄放电阻试试,也可以串联电阻到变压器抽头。
有屏帽的管子耐压都挺高,设计师会考虑高屏压下工作其他电极的情况,跳火一般是真空度不良,或有非金属杂质,电极有毛刺(尖端放电)等等。

网友:
那就换一只咯。

楼主:
一共就六只管子,有两只打火的了,降低电压是否能行。如果再有一只打火只怕没得换了。

网友B:
推挽吧,上个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吧,上个电路看看。

还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
电压高了。
是旧管子吧?老黑白电视机上换下来的,在电视机上用时已经打过火的!

网友:
4号说的有道理。不用超线性试试。

网友:
帘栅极串100欧电阻接屏极,改成三极管接法试试。

楼主:
听了有半个多小时,音质还不错,感觉比1969好听。从电路图上看超线性用的是480V电压。不过变压器设计是450V,但电源电压太高达到240V多,整流滤波后空载达520V,随道灯丝加热后逐渐降至486V,还能工作半个多小时。

网友:
帘栅极电压太高了

网友C:
240v整流后520v?倍压整流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240v整流后520v?倍压整流了吧!

明白了,是原来变压器输出450v,电源电压由220变成240v了,所以输出电压高了!

网友D:
300v以下的音频管多的是,玩300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是原来变压器输出450v,电源电压由220变成240v了,所以输出电压高了!

电源电压240+变压器输出370V(设计值330V)整流滤波后达5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240+变压器输出370V(设计值330V)整流滤波后达520V。

知道了,没办法,电阻降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v以下的音频管多的是,玩300B吧.

我1952年人,4、50年前玩过矿石机,单管来复再生机……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九寸电视机。后来工作后就再只玩晶体管和集成块了。现在退休没事了,想再回忆一下电子管。直接玩300B经济条件有限,还怕搞不好。就找最便宜的先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952年人,4、50年前玩过矿石机,单管来复再生机……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九寸电视机。后来工作后就再 ...

从玩的角度来看,常见的廉价管子玩玩就很好,音质一样能玩出彩,没必要跟风玩那些已经炒的火热的管子

网友:
超过了屏级使用电压或临近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压不算高,6P13P电子管里面屏极绝缘片都是陶瓷的,它是用在电视机中做行脉冲放大的,自举屏压560V.供给显 ...

谢谢于板指导,能否是帘栅极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帘栅极所用电压是用些高,可是他与屏极的电位差较小,此两者之间不会打火。仔细看看是否与束射屏及 ...

谢谢 我用了一台稳压电源,电源电压降到了220V,工作电压降到440V左右。重调工作 点,屏流在35mA。工作了一个多小时没事。3块钱一只买的管子不保证不是旧管。

网友:
感觉真空度不行了,越打火就会越低,降低屏压或者干别的吧。

网友:
73年我装电视时就用过南京试制的6P13就有的管子内部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帘栅极电压太高了,480V都差不多超过帘栅极极限电压的一半了。这种低帘栅极电压的管子不适合做超线性输出。

正解!!!

网友:
我感觉是管座的问题,国内这种管座我买过3种,都是松松垮垮的。很容易插错脚。
后来,我一直用进口的大九座,只是价格贵了10倍以上。

网友:
6P13P大个好看,类似的6P12P稍小些,都是便宜潜力大的管,缺点是灯丝电流大、屏帽有碍观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