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偶得:电子管收音机的特殊电路(修订)

楼主(2019-02-15):
俗话说开卷有益,闲着无事翻翻老资料,果然在《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大全》里发现一些比较特殊的电路,现介绍如下,供参考:
    一、收、扩两用交流收音机
     一般收音机只能接电唱机,江苏泰州生产的电波506交流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6K4栅极接传声器输入插口,增加一级音频放大,由于音频放大帘栅极不需要高电压,因此做扩音机用时原帘栅极降压电阻串接一个200K电阻,6K4屏极中周变压器下端串接250K电阻做负载,收音时把两个电阻短路,放大后的音频信号通过0.01微法电容接音量电位器,该收音机输出变压器次级阻抗有两组,便于接驳高音喇叭供扩音用。
    二、猫眼兼音量指示
浙江绍兴无线电一厂生产的R131交流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6E2在收音状态做调谐指示,接电唱机时通过开关转换为音量指示,电路如下共参考,通过开关在接电唱机时将AGC电压切断,改接由输出变压器次级整流后的音频信电压,二极管接输出变压器次级热端,CK1为电唱机输入插口,CK2为录音或外接放大器输出信号插口:
     三、自动调节外差式中波收音机
解放初期无线电元器件供应困难,为了克服没有双联可变电容的问题,上海福克斯无线电行曾经生产过自动调节式4灯外差式中波收音机,实际是固定选台式。信号输入采用单联可变电容调谐,振荡部分仿制时可以用固定电容加微调 ,利用波段开关预选八个固定电台:
    四、自差变频电路
专用的变频电子管问世前,变频电路需要两个管,分别完成振荡和混频,因此早期出现过使用普通五极管的自差变频电路,但是只限于中波段,商品收音机上海143四灯机采用自差变频电路:
凤凰4202A四灯外差式收音机采用改进后的自差变频,由于6K4 互导高于6A2,同时增加了帘栅极再生电路(L7),因此其整机灵敏度较高。但是仍限于中波段:
    五、三极管中放,三极管极间电容较大,因此中放管多采用变μ五极管,鹦鹉93-A(621)三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收音机采 用6N2三极部分做中放,采取相应的措施 :
   六、使用四连可变电容,天津352、361,美多563-A,573等收音机,为了方便短波调谐,使用四连可变电容,中波两组并联,短波只用一组:

网友:
白版就是治学严谨。看图细致入微。

网友:
第三图有点玩头。实际上收音机能收几个强台并预先调好,用波段开关选台,再用输入回路作微调,就可以做到点点跟踪了!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A:
第二种电路图原理上说没问题。但是实际上普通六灯机用6P1单端输出,音量小的时候6E2只能微动,不如接在AGC电压时指示明显。很多小功放也有这个问题。音量小的时候指示管不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电路图原理上说没问题。但是实际上普通六灯机用6P1单端输出,音量小的时候6E2只能微动,不如接在AGC ...

过去没有好办法,现在可使用一晶体管做电压放大管,这样再输入调谐指示管效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没有好办法,现在可使用一晶体管做电压放大管,这样再输入调谐指示管效果就好了。

这个思路可参考,比如自制输出变压器时次级用细线加绕一些匝数。其实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大同小异,因此生产厂家除了外壳可以随意变化以外,在电路上也要做些改进或标新立异的文章。

网友C:
还有工农之友再生收音机,没有可调电容直接调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工农之友再生收音机,没有可调电容直接调感

天津无线电厂生产的工农之友收音机采用硒整流,再生调节电容附带电源开关。
该收音机采用胶木壳,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从美国引进了两条收音机生产线,还有胶木壳生产线,一条留在南京中央无线电厂(南京无线电厂的前身),另一条放在中央无线电二厂(天津无线电厂的前身),这就是多数南京红星、熊猫牌收音机及天津小北京、工农之友收音机采用胶木壳的原因。工农之友收音机还有木壳产品,但留下来的很少。
工农之友的原型为前东德1U11单管收音机,该机采用双四极管:

楼主:
说到收音机的特殊电路还有来复放大电路(以前本人在收音机各电路分析——中放电路中曾经提到),早期生产的电子管价格昂贵,为了节省电子管,业余爱好者常采用来复电路,即高放、低放或中放与低放利用同一个电子管放大(在早期的半导体收音机里来复电路也得到广泛应用)。成品机比较经典的是小北京四灯超外差式收音机:
该机系仿制前苏联莫斯科人收音机,利用6B8P管完成中放、检波自动音量控制和低放,小北京有一种带电唱机的产品改为和平牌:
采用来复电路的还有海棠红牌61-5-A四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与小北京电路相似,由于国产花生管已经问世,来复级仍采用6B8P,变频、功放和整流分别改为6A2、6P1、6Z4:
来复电路由于有过渡效应,国产三、七极复合管6U1问世后,来复电路被6U1替代如长城牌四灯机系列产品。

楼主:
电子管晶体管混合电路,晶体管普及以后,长城639等四灯交流超外差式收音机率先采用晶体二极管检波,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采用晶体管二极检波,节省下1/26N2做高低频音调分别调节,改善了音质这里不赘述。同时还有的收音机利用晶体管整流,如广西百色生产的百花801收音机:
四川广平机械厂生产的长乐-Ⅰ、-Ⅱ、-Ⅲ收音机变频、中频放大、调谐指示及高压整流采用电子管,低频采用晶体管:
福建尤溪无线电二厂生产的沈河落地收音机索性集成电路、晶体管、电子管齐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