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潮湿报警器

楼主(2019-02-15):
【参赛】潮湿报警器

首先非常感谢Iq19512004矿友,在我图片无法上传给以指导,得以参与本次活动,重在参与。
我们家住在4楼,是老公房,常常发生排水水管漏水现象,导致等到发现漏水时已经水漫金山不可收拾。其实大多数漏水也是由一点一滴漏水开始,逐步发展的。怎样在它刚出现就发现,这样可以减少甚至没有损失。我参考各种各样电子报警线路,自制了一个潮湿报警器,使用效果很好。
电原理图如下:

由图可见这是一个三级达林顿电路,具有较高的放大能力,对于电阻值微小变化就会引起电路动作。当稍有潮湿的布接触电极就会触发电路,引起灯珠发光,告知电极处有水分存在,从而采取措施,防止漏水引起损失。电源选用老式手机用充电器,由于耗电极少,可以长期连续使用。所有零件均为常见元器件,电极可按下图制作:

BG1选用3DG6,或者其它NPN晶体管。BG2、BG3选用3AK33A,或者同样的PNP晶体管,选用3AK型开关管,主要考虑,Ice0小,PCM大等优点。所有晶体管、电阻在焊接前,都经过测试,保证完好。没有特意制作印刷电路板,而是找了一块可以放进名片盒的废旧印刷电路板,利用原有的印刷电路,按照电原理图焊接。
本报警器只要焊接没有问题,使用也没有问题。其中LED为电源指示。HL为报警指示。如果正常使用时,HL发光。可以调整R4,使其正常使用不发光,而一旦稍有微量的水分如潮湿的布接触电级就会发光报警。调试完毕后放进名片盒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使用效果:把电极安放在需要知道是否潮湿的地方,一旦潮湿就会报警,效果极好。当然本报警器也可以应用在其它场合,例如作为尿布潮湿报警器,粮食受潮报警器等。

楼主:
原来的图片已经出不来,只能把正在使用的报警器拍下来,如下:
印板正面:

印板反面:

正在使用中:

谢谢Iq老师和各位矿友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
欢迎您参赛,所有参赛作品的稿件要按大赛的要求发帖,有些内容在参赛帖中必不可少,具体要求请参见置顶的大赛公告中的有关条款,也可参考已通过审核的参赛贴,尽快补充您的参赛贴。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图片已经出不来,只能把正在使用的报警器拍下来,如下:
印板正面:

不客气!您还缺少一张关键的照片,尽快补上,可参考其他已通过审核的参赛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您还缺少一张关键的照片,尽快补上,可参考其他已通过审核的参赛作品。

老师好,补上。

网友B:
此电路还可简化,用两个三极管组成复合管电路就得了。

网友C(2019-04-18):
手艺精湛,干净漂亮。¥¥¥¥

楼主(2020-05-21):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还可简化,用两个三极管组成复合管电路就得了。

您说得对,这里主要是为了区分了解电源正常和潮湿报警,所以增加了一个管。从而正常工作时发光二极管发光正常,就表明电源正常;小电珠正常工作情况下不亮,如亮表明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精湛,干净漂亮。¥¥¥¥

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2021-02-06):
引用 网友D:
要是在灯泡处并联个音乐片做到声光报警是不是更加完美?

  谢谢,您说得对。有时声音有干扰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