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L431制作的简单充电电路,算平衡充电器吗

楼主(2019-02-15):
文章来源于网上的一篇微博:一种简单有效的锂电池充电均衡电路
每个稳压电源都调节到4.2V。均衡的原理是,当电池电压都小于4.2V时,并联稳压电路不起作用,充电电流都从电池上通过: 72a9fa70ga65e66b7bb53&690.jpg
如果电池不均衡,其中有一个先充满(到达了4.2V),那么并联稳压电路就开始工作,起到分流作用,会把电压一直稳定到4.2V,即充电电流就不再经过充满的电池了:
原理就这么简单,再看看并联稳压电路的原理。下面是单个的电路,TL431是基准电压,通过调节可变电阻,把电压调节到4.2V。
如果电池两端小于4.2V,TL431不吸收电流,即下面的Ib=0,所以Ic=0,三级管关闭,充电电流就还是通过电池。
如果电池两端到达4.2V,TL431开始吸收电流,Ib>0,充电电流(即Ic)通过三极管,就不通过电池了,即不再给电池充电了。 72a9fa70g770970af13d3&690.jpg
另外说明一下,这个电路中的三个串联的二极管IN4001,是起分压作用的,可以减少散耗在三极管TIP42上的功率。如果不接这三个二极管IN4001,那么三极管TIP42上散耗的功率P=4.2V×充电电流,加上之后,P=(4.2V-3×0.7V)×充电电流。
最右边的发光二极管有指示作用,灯亮,表示电压已经达到4.2V,即这个均衡电路对应的电池已经充满电了。
实际做好的电路板:
电路调试也比较简单,就是先不接电池,均衡电路直接接恒流电源(如果电源不支持恒流,可以串一个电阻,慢慢的把电源电压调上来)。然后一个一个调节可变电阻,让每个均衡电路的两端都是4.20V.
据文章说实物做出来效果还不错

网友:
TL431 静态耗电流太高,

可以试试 HY2213 这款均衡IC的.

网友:
过放怎么解决

网友:
200毫安以下的充电电流可以,再大这个电路胜任不了。类似的电路我做过一个,目的是给锂电池组做均衡的,散热器用一个12管电动车控制器壳,400毫安均衡就得动用风扇主动散热。

网友:
不能叫做平衡充电器,
还是原标题准确:锂电池充电均衡电路。
这个和充电器相配合,可以达到均衡充电的效果。
有朋友做过的用多个4.2伏的充电器对每个电芯同时充电的充电器,
倒是可以称为平衡充电器

网友:
当电池全部充满后怎么停止充电?不是通过三极管和二极管把电源短路了吗?

网友:
需要加上恒流电路

网友:
锂电池充电均衡电路,功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网友:
电池通过50K电位器的放电电流也不小啊!

楼主(2019-03-19):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
当某个电池电压到4.2V的时候,电流流向还要仔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