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5 FM高频头

楼主(2019-02-15):
一个与众不同的高频头,先上个原理图。

补充内容 (2019-2-18 20:32):
测试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图中天线的位置是不是画错了?感觉看起来不对劲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天线的位置是不是画错了?感觉看起来不对劲阿

我确定没有错!并且高放管(从左到右第4管)只有直流回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确定没有错!并且高放管(从左到右第4管)只有直流回路。

第4管只有交流回路吧?栅偏置不会负到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4管只有交流回路吧?栅偏置不会负到截止?

多谢提醒,栅极电阻画漏了。

现在已经纠正了,请审核。

网友B:
设计思路不错,但本振用双调谐,高放用单调谐,似乎有违经典,难道有新的发现?

网友:
常规来讲,本振电压和功率都很容易做到足够,毕竟只要有能量输入,正反馈很容易做到,(但做到纯正的正弦波不易);反而是高放,UV级别的微小信号,经两级高放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思路不错,但本振用双调谐,高放用单调谐,似乎有违经典,难道有新的发现?

这个高频头有两种玩法,我在图上标了A点和B点,在这两个点增加2个元件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本振不是双调谐,中间是混频。

网友C:
这个可以使用6n15代替6n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使用6n15代替6n3

谢谢老朋友,这个6N3的做过,但是上面电路图还必须用6N15,因为6N3两个管之间有屏蔽板,这个电路的高放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此。高放输出不用电容耦合,也不用电感耦合,玩点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高频头有两种玩法,我在图上标了A点和B点,在这两个点增加2个元件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本振不是双 ...

第三管是混频吧,第三管栅极接的可变电容和线圈的作用是什么,其谐振频率和OSC相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朋友,这个6N3的做过,但是上面电路图还必须用6N15,因为6N3两个管之间有屏蔽板,这个电路的高放与 ...

鼓励鼓励,做好了说一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管是混频吧,第三管栅极接的可变电容和线圈的作用是什么,其谐振频率和OSC相同吧

对,3管是混频。3个调谐回路有一定的互感,用另外一种玩法只需要增加两个元件即可本振变高放,高放变本振,那样就变成你之前说的1管2管变高放,4管变本振了。这时候天线要搬家到左边来。

网友B:
按你图中,把B点和ANT点,用个几皮法的电容连接(把天线去掉),即第4管做OSC;A点再外接天线,作为信号输入端,就是经典线路的用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图中,把B点和ANT点,用个几皮法的电容连接(把天线去掉),即第4管做OSC;A点再外接天线,作为信号输 ...

不是这样的,我后面会把情况交代清楚,不按照经典电路玩的,之所以才说是与众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图中,把B点和ANT点,用个几皮法的电容连接(把天线去掉),即第4管做OSC;A点再外接天线,作为信号输 ...

刚才忙,没有看清楚,你说的对,这就是我说的只需要增加2个元件就变成了1管和2管做高频放大,3管混频,4管本振的经典电路了,具体做法是A点加一个电阻对地,使现有本振停振,转为放大电路,B点加一个电容对地,此时4管即变成振荡。同时ANT搬家到A点,这样就是那个大家说的经典电路了。但是我主要是想玩和前面电路图这种看似另类的结构。

网友D:
老弟用6N15做高频头是一种很好的想法 ,去年我也用它设计了一款3灯单片机锁相环高频头(6N15+6N1+6F1)改进版,PCB板子早回来了,就没时间去伺候它,还放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弟用6N15做高频头是一种很好的想法 ,去年我也用它设计了一款3灯单片机锁相环高频头(6N15+6N1+ ...

陈老师您好:   锁相环那一款可是真正的精品,您赠送的单灯头我还没有舍得用,得找到好的方案了再进行组合。从中也学习到很多您的宝贵经验,都还没来得及感谢您。   这个6N15的日后我录段视频您看看效果。

网友:
请楼主把元件值标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励鼓励,做好了说一下效果。

谢谢您的鼓励,这个高频头A模式和B模式均通过测试,效果尚可。已经录制了B模式的视频供参考。(和上面电路图一致)由于声音是频谱仪自带的小喇叭发出,这里就不讨论音量了,主要是验证一下接收情况而已,天线是30cm小拉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鼓励,这个高频头A模式和B模式均通过测试,效果尚可。已经录制了B模式的视频供参考。(和上面电 ...

楼主的御用机箱这次没有看到。好像换了新机箱了?

网友E:
这个设计很有创新,开发了6N15这颗共阴管的新用途。

网友F:
电子管高频头的音色就是好听 中放也是电子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鼓励,这个高频头A模式和B模式均通过测试,效果尚可。已经录制了B模式的视频供参考。(和上面电 ...

请楼主多发几张这个高频头的照片和详细的线路图。

网友:
等楼主的具体详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设计很有创新,开发了6N15这颗共阴管的新用途。

让王老师见笑了,这个电路也是从屏地-栅地接法那个高放电路衍生出来的。在实战中往往会遇到本是放大的电路它确振荡了,本是振荡的电路确不起振或不稳定,所以就变应用通了一下。其结果还是比预期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管高频头的音色就是好听 中放也是电子管?

没有接中放,高频头输出的10.7M信号直接送入仪器了,仪器设置在频谱模式可有直观的看到所有接收的的电台信号场强,带内增益,带宽等内容。方便精确的校准高频头。声音是仪器本身监听喇叭发出的,所以音质就不讨论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接中放,高频头输出的10.7M信号直接送入仪器了,仪器设置在频谱模式可有直观的看到所有接收的的电台 ...

调试视频看了,调台用电位器?调什么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试视频看了,调台用电位器?调什么电压?

老友好久不见,这就是电调谐啊,原理和可变电容一样,只不过是用变容二极管代替了可变电容。可变电容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友好久不见,这就是电调谐啊,原理和可变电容一样,只不过是用变容二极管代替了可变电容。可变电容现 ...

你的机器总是干净利索,看着赏心悦目!

网友H:
这个高频头的输入部分和高放部分有点疑问,本振是共屏共栅电路组成的倒是很明白,可是高放部分说是共阴极电路也不是,也不是共栅电路,混频管也不能说是共栅,而且这也不是串接放大器呀,首先输入部分也就是最右边半个三极管究竟有没有增益?这样不经中和为什么能稳定工作?是因为阴极自带负反馈?或者最右管增益接近1?混频管貌似增益也不高呀,因为这个阴极电阻的原因,而且栅极也不接地,这块不大明白,或许增益不是主要的,就是单纯想获得稳定的混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高频头的输入部分和高放部分有点疑问,本振是共屏共栅电路组成的倒是很明白,可是高放部分说是共阴极电 ...

这确实是个不好解释的问题,但是我确定高放有增益。另外L2与本振无关,调整L2使输出幅度最大即可。

网友(2022-03-24):
没下文了,对6N15做胆FM高频头挺感兴趣,结果太监了!

网友(2023-09-14):
缓冲兄!试验的结果友了吗?

网友I:
你这是电子管825电视机的午频道高频头。12频道的用6N11、6N3双三极管是各自的独立阴极,而6N15是共用阴极。在825高频电路中不能代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这是电子管825电视机的午频道高频头。12频道的用6N11、6N3双三极管是各自的独立阴极,而6N15是共用阴极 ...

可以参考这个图做6n15高频头,图中本振和混频用一个6n15,高档单独用一个6n15或者6j3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图做6n15高频头,图中本振和混频用一个6n15,高档单独用一个6n15或者6j3

高频管电子管最初是6N15,其后被6N3取代,再后被6N11取代。这里有个频率问题。(极间电容,过度电容)。你好好看看你的825高频头电路。第一只管是阴地-栅地高放电路它里面用屏极与阴极构成一个电桥。后面的管要负担本振与混频,这个高频头需要独立的阴极。12频道的6N11+6F1(三极——五极管变频)
6J3 根本就不行。这不是中波收音机可以用6N15或者五极管变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高频管电子管最初是6N15,其后被6N3取代,再后被6N11取代。这里有个频率问题。(极间电容,过度电容) ...

有坛友用6n15做过高频头,本振和混频应该没问题,如果本振频率上不去还可以不做外差做内差机,我曾经卖过飞机上的ct-1电台接收机,频率100-150M,高频头用的就是6j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坛友用6n15做过高频头,本振和混频应该没问题,如果本振频率上不去还可以不做外差做内差机,我曾经卖过 ...

对于频率即便能够工作还要考量更多的性能最简单的就是增益,(Fm介于VHF-1(1~5)频道与VHF-2之间)但是对你这个825高频头是不行的,不止于频率问题还有个独立阴极问题。你可以用6N15对照825高频头电路看看是否可行。更详细的见《电视机的原理与维修》中国广播电视局  科学出版社  对该电路有非常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