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请教LED灯条插座型号规格和接口连接方法

楼主(2019-02-15):
    在论坛买了一些铝基板LED灯条,收货后发现灯条质量不错。由于本人对LED灯条的接口及型号规格一不通,所以向坛友求教!
    1、        图中已知的灯条的参数:宽6MM,长400MM,适用输入电压34V-39V,推动恒流源为600MA;
    2、        请问图中的K1-,K2-,A1+,A2+分别怎样连接?灯条尾部的四芯插座与之对应的插头学名怎样称呼?因为用  LED灯头插头  这个关键词在某宝上查不到对应产品。图中是放大的图片,该插座实物非常小,焊接非常不易,如果能淘到配套插头直插使用就很方便了。
    菜鸟先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应该是双色的灯条,K1A1是一组。

网友B:
A阳极(+极、正极),K阴极(-极、负极)
此灯条上共有2组灯珠;A1 K1是一组  A2 K2是另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双色的灯条,K1A1是一组。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A阳极(+极、正极),K阴极(-极、负极)
此灯条上共有2组灯珠;A1 K1是一组  A2 K2是另一组

谢谢您的热心,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C:
看插头壳应该是SH接插座,你看看是不是间距1.0mm,如果是1.0那就肯定是4P的SH接插座,在万能宝搜SH1.0接线端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插头壳应该是SH接插座,你看看是不是间距1.0mm,如果是1.0那就肯定是4P的SH接插座,在万能宝搜SH1.0接线端 ...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D:
同意3楼说法,2组分别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3楼说法,2组分别可控

感谢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