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6h23n代换问题

楼主(2019-02-15):
大家好!问问大家苏联的307电子管电视高频头有个6h23n电子管坏了,我在网上查说国内没有代换管,那么用6n11的话应该如何改电路,网上说苏联6h23n能代换6n11,但6n11不能代换6h23n。

网友A:
刚才下载了6Н23П的参数与曲线。又对照了国产6N11。他的参数与国产6N11欧产ECC88是相同的,其实国产6N11就是引进ECC88的。应该相互能够代换。之所以有不同的声音是苏联电视机与我们的制式(限于彩电 )不同,黑白电视频道频率划分不同(对中国出口的除外)。也曾经修理过他们的电视机(金属框架,翻版通道)非常固棒。我们后期电子管机大多是上海与丹东的晶体管高频头,6N11高频头不多。不管换什么管由于极间电容的离散性,必须微调一下线圈的铜芯(开始做好标记)。没问题的试试吧。

网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网上查,“谁谁”说,都是别人的结论,自己不试,那就永远是别人的。
我觉得,先试试再说,不行再改。

网友:
6n11代换不行的话就用E88cc  69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下载了6Н23П的参数与曲线。又对照了国产6N11。他的参数与国产6N11欧产ECC88是相同的,其实国产6N11就 ...

谢谢!那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下载了6Н23П的参数与曲线。又对照了国产6N11。他的参数与国产6N11欧产ECC88是相同的,其实国产6N11就 ...

前几天琢磨低压胆机问题,在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上查到6DJ8(ECC88),6N11,6H23П、6922(E88CC)等电子管参数,分别为:
型    号     灯丝(V/A)   屏极(V/mA)     控制栅极电压(V)     互导(μA/V)   内阻(KΩ)     放大系数    备    注
6DJ8           6.3/0.365         90/15                   -1.3                        12500             2.64                 33          ECC88
6922           6.3/0.3            100/15                 Rk680Ω                   12500                                     33          E88CC
6N11          6.3/0.34           90/16                    Rk90Ω                    12500            2.0                    25
6H23П        6.3/0.3             90/15                   Rk680Ω                  12700             2.56                 32.5
综上所述这几个电子管除6N11放大系数略低些,并没有太大区别,原资料6922没有内阻参数,根据μ=内阻X互导 可知内阻与6DJ8相同。不解的是6DJ8栅极电压-1.3V,6N11阴极电阻90Ω,經计算栅极电压-1.44V,可是6922与 6H23П阴极电阻却为680Ω,不知道是资料参数有误还是什么原因? 清于老师示教。

网友:
我还有一对6H23n,二十多年前买的,以前是想用来做前级用的,一直没用,放在箱底不知哪个角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琢磨低压胆机问题,在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上查到6DJ8(ECC88),6N11,6H23П、6922(E88CC) ...

白版,我进矿坛一直向您学习,从中受益匪浅。何谈教字。您看的非常仔细,我以前还真没注意。愚见,您计算栅极电压-1.44V,屏流16mA。那么说阴极电阻正好是90欧。ECC88栅极电压-1.3V,屏流15mA,阴极电阻应该是87欧。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版,我进矿坛一直向您学习,从中受益匪浅。何谈教字。您看的非常仔细,我以前还真没注意。愚见,您计算 ...

谢谢于老师!我感到疑惑的是6922与6H23П阴极电阻680欧姆(这在阻容耦合放大电路中完全可能),其屏流均为15mA,难道栅极电压可以达到-10.2V吗?不知您手头有没有该管其他参数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于老师!我感到疑惑的是6922与6H23П阴极电阻680欧姆(这在阻容耦合放大电路中完全可能),其屏流均 ...

       您好!我这里就是常用的电子管手册,纸版的1;2;3辑电子版4辑补充。电子版《世界电子管手册》上下。纸版的通讯用电真空,有纸版的常用电路手册,电子版世界电子管电路手册,纸版简明苏联手册,电子版日本简明手册。
在查不到型号的情况下就到您的胆艺轩查找。再查不到就到英文网站去碰。
       觉得您说的很对,国产6N11在音响使用中阴极电阻优选值220欧屏流8mA左右。6922与6H23П屛压90V栅负压不可能用到-10.2V,我想给出的参数不是同一工况。随便上几个图。
6DJ8(日本).j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于老师!我感到疑惑的是6922与6H23П阴极电阻680欧姆(这在阻容耦合放大电路中完全可能),其屏流均 ...

按照68欧算是合理的,也许某些资料写的是680,就是68欧,由于资料传递造成的抄写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这里就是常用的电子管手册,纸版的1;2;3辑电子版4辑补充。电子版《世界电子管手册》上 ...

谢谢您的回复,我手头一个资料6DJ8电子管SRPP电路前级Vbb电压280V,阴极电阻用到620欧姆。下面这个6DJ8单管前级电路(来自《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阴极电阻也是620欧姆。

网友C(2021-05-04):
引用 网友A:
白版,我进矿坛一直向您学习,从中受益匪浅。何谈教字。您看的非常仔细,我以前还真没注意。愚见,您计算 ...

您好,于版。向您请教个问题。我的前级用到了12个6922,美国的厂家说这12个6922都是一个功能,好像这前级就一级放大增益。我想找替代管,看到了ECC189,参数都很合适,但ECC189是个变u管,不知能否代替6922?很多人用ECC84加转换座来代替6922,但二者参数还是有些差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于版。向您请教个问题。我的前级用到了12个6922,美国的厂家说这12个6922都是一个功能,好像这前级 ...

前级用到了12个6922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级用到了12个6922   ??

是的,美国BAT的前级。好像这前级就一级放大。这么多6922,要寻找替代管,Ecc189如果不合适,那就考虑Ecc8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美国BAT的前级。好像这前级就一级放大。这么多6922,要寻找替代管,Ecc189如果不合适,那就考虑Ecc ...

    遥截止电子管又称变μ管。
    首先看看锐截止电子管当栅压变负时,屏流下降得快,栅负压继续增加,屏流就很快下降到零,栅压对屏流的控制作用比较“敏锐”,所以叫锐截止管。
    遥截止的电子管当栅压变负时,屏流下降比较缓慢,栅负压继续增加时,屏流并不很快下降到零,表现为更加缓慢的变化,屏流截止点所需要的栅负压往往会达到锐截止电子管的3~5倍,屏流在栅负压较“远”的地方截止,所以叫遥截止管。
    从放大系数μ值来看,锐截止电子管在栅负压较低时,大体上保持常数,在截止点附近才突然降落。而遥截止电子管的μ值将随着栅负压的增大而逐渐减小,所以遥截止电子管又叫可变放大系数管或变μ管。
   6922的代用管6DJ8;ECC88;E88CC ,6N11; 6h23n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琢磨低压胆机问题,在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上查到6DJ8(ECC88),6N11,6H23П、6922(E88CC) ...

白版:还有个ECC189,虽然是遥截止管。从于版贴的资料看6DJ 8也是。

网友(2021-10-18):
请教于老师和各位老师:手头有几支ECC86想做调频高频头,能否提供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级用到了12个6922   ??

想起来某宝上的NE5532运放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截止电子管又称变μ管。
    首先看看锐截止电子管当栅压变负时,屏流下降得快,栅负压继续增加 ...

近日得四只德根金脚ECC2000,内部是非对称双三极管,专门用于串叠使用,高频特性极佳。估计和ECC88是同类或者近似的管子,内部管芯外观也近似。串叠起来的线性和ECC88串叠几乎一样,但单管线性远不如ECC88。

现在还没开始玩调频机,所以准备给它串叠起来再加负反馈,做一个10倍小音频前级  杀鸡用了牛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