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做电容升压实验不知道接地线

楼主(2019-02-15):
11394672[/attachim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可我把1号和3号地线连在一起就短路了啊,1号是负极就是零线啊,是要123都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吗? ...

电路图上,所有的接地符号电气上都是相连的,您的图没什么大问题,无短路现象。

重新画了俩图,按图说话。

充电阶段:

开关S1接到2的位置,C1负极接地,C1、C2通过D1、D2充电。经过一段时间,C1、C2上的电压等于E1。

升压阶段:

S1接到1的位置,此时等于C1、E1串联,D1反偏等效开路。C1上的电压与E1串联叠加共同对C2充电,经过一段时间后,C2上的电压等于C1、E1电压之和。又因为经过充电阶段后C1上的电压等于E1,所以C2的电压等于2倍的E1,倍压了。

网友B:
三个地线要接在一起,开关画的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地线要接在一起,开关画的不规范。

谢谢回复,可我把1号和3号地线连在一起就短路了啊,1号是负极就是零线啊,是要123都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吗?我是小白还一点不懂

网友:
1,2,3都要接在一起,3右边的电压表地线也要接在一起,不接不显示电压。
接1和3短路是因为3#的那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注意开关的引脚,接错了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上,所有的接地符号电气上都是相连的,您的图没什么大问题,无短路现象。

谢谢您图文并茂的详解,谢谢指点!

网友:
标号相同的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