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9-02-16):
朋友送我一台电脑。机子巳很旧了。但是64位机,使用的是DDR的内存。内部有四条DDR的内存插口。两条蓝色、两条黑色。他送来时用的是2条1G 400M的内存(电脑也显示是2G 400M的内存)。
我手上刚好有4条一样400M的1G内存。于是我把其中2条加进去,电脑内存显示是4G 333M了。
开始我以为是我的内存问题。于是我拔起原来的2条1G 400M的内存。此时电脑又显示为2G 400M的内存。
以后不管我怎样放内存条:2条放进蓝色插口或2条放进黑色插口,又或者一条放进蓝色插口一条放进黑色插口。只要是2G,都显示速度为400M。但只要放3条或4条内存条,电脑都显示速度都为333M。
有坛友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又如果无法改变这现象,那我应该用2G内存好呢还是用4G内存好呢?

网友A:
电脑认别内存参数,就低不就高~~!

网友B:
可能主板管理内存的功能有限,容量太大时只能降低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原因还是内存的参数有点点不一样。

但是,还是用1GX4=4G内存好。

四条内存是同一牌子,同一时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认别内存参数,就低不就高~~!

我四条内存都是400M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主板管理内存的功能有限,容量太大时只能降低频率。

不可能吧?以前的32位机都可管理4G的内存。现在这64位机管理4G内存会出现问题?

网友D:
这个板子还真奇怪,按说DDR一代的芯片组基本都是两个DIMM,也就是最多2G,这板子居然能上4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再用你自己的那四条内存一起试一下,还是降频,只能是主板的功能就这个样子的了。

我已经是这么做了,情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还真奇怪,按说DDR一代的芯片组基本都是两个DIMM,也就是最多2G,这板子居然能上4G

我以前用的一台DELL的P4(32位机)就巳经是有4条插槽。那台机我一直都在用4G的内存(不过速度只有333M)。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用的一台DELL的P4(32位机)就巳经是有4条插槽。那台机我一直都在用4G的内存(不过速度只有333M)。

话说现在P4还能干什么,用一代DDR的基本都是P4吧,我家的P4现在就是看视频,解码都是靠显卡硬解的,看网页也靠显卡加速,性能都是靠显卡撑起来,基本没有CPU的事。

网友E:
楼主表述的不清楚。你是从哪里看的内存容量和频率?是测试软件还是主板BIOS或者是其他地方 ?再一个可以重新安装一遍系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现在P4还能干什么,用一代DDR的基本都是P4吧,我家的P4现在就是看视频,解码都是靠显卡硬解的,看网 ...

到矿坛来转转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主板芯片组决定不支持你同时插4根一样的条子,要去网上查一下主板型号看支持内存插槽怎样用。

有这样的事?!放着四条槽装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表述的不清楚。你是从哪里看的内存容量和频率?是测试软件还是主板BIOS或者是其他地方 ?再一个可以重新 ...

跟系统无关糸,系统不显示内存速度!
那内存速度是开机时显示的!

网友E:
跟系统无关糸,系统不显示内存速度!
那内存速度是开机时显示的!

那就说明内存参数是主板BIOS读取的。你可以进入主板BIOS查看主板相关型号。再从网上查阅主板相关信息后就可以知道主板 是否支持内存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说明内存参数是主板BIOS读取的。你可以进入主板BIOS查看主板相关型号。再从网上查阅主板相关信息后就 ...

谢谢!我去试试,不过如果是真是这样。这主板设计也真有问题!

网友:
谢谢!我去试试,不过如果是真是这样。这主板设计也真有问题!

不客气。早期主板BIOS性能有时会出问题。所以后来开发了双BIOS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支持DDR3的主板都是白菜价,到废品店找一台单位退役的旧电脑,1333的DDR3,CPU双核四线程,自带核芯显 ...

我手上有四台台机,有的是别人送的有的是子女不用了留下的。我自己几年前也买了一台一代的i5。以前都去追新的机种,但现在发现对于我这老头子来说,用这些旧机足已。还用不完。那我还花钱去买机干什么呢?而且最近才扔丢了一台P4。
这台机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好象有点与常规不一样。

网友H:
主板识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板识别的问题

主板已识别出内存的容量了!但不知道速度为什么识别不了?

网友I(2019-05-07):
应该是775的主板,2个颜色内存插槽是用来做双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775的主板,2个颜色内存插槽是用来做双通道的!

内存速度下降是常态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内存速度下降是常态吗?

内存一般不会降速度!

网友J:
333m和400M差别不大,建议4条一块上,不识别也很正常,可能是兼容性问题,可以进入bos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存一般不会降速度!

问题是现在实际上不知为什么速度下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333m和400M差别不大,建议4条一块上,不识别也很正常,可能是兼容性问题,可以进入boss看看。

我想我该做的都己经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想我该做的都己经做了!

估计是BIOS要更新,如果是品牌机,可以联系厂家试试,像一些国际品牌的,都会有很好的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是BIOS要更新,如果是品牌机,可以联系厂家试试,像一些国际品牌的,都会有很好的售后。

谢谢你的提议!但这么老的机器还是算了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议!但这么老的机器还是算了吧!

可以试试,别的不敢说,dell可以的。我们单位有个755机型,10年的机子,照样dell有服务。电话:800-858-0655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到矿坛来转转还是可以的。

P4可是用DDR2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试试,别的不敢说,dell可以的。我们单位有个755机型,10年的机子,照样dell有服务。电话:800-858-0 ...

十分感谢你的信息!我那老机器连我也忘了是什么牌子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P4可是用DDR2的哦!

是要看主板是否支持 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