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们,学习明白了电子管工作原理,再去学习晶体管,是不是更容易懂?

楼主(2019-02-16):
电子管工作起来直观啊!

网友A:
很多从矿石机开始到玩电子管,后来有了晶体管,有了玩电子管的基礎和经验,很容易理解石机原理,几乎都玩过石机。但对电子管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网友:
用电子管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实践晶体管会吃到苦头,同样,用晶体管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实践电子管会吃更大的苦头!

网友:
        电子管耐折腾,不像晶体管容易坏。

网友:
电子管的教科书都不好找了!

网友:
电子管是高输入输出阻抗,大部分收信放大管都是左特性电压控制,晶体管相对输入阻抗低,而且是右特性功率推动。两种器件差别较大。

网友:
一个是电场控制元件,一个是电流控制器件,互相之间很难融汇。何况描述工作状态的参数,也大不相同,交叉在一起,越搞越糊涂。所以,在70年代半导体兴起,淘汰了一大堆老无线电爱好者。

网友:
建议分开学   这两种器件不是递进关系

两码事    掺一块乱套

网友:
你学反了!俺是先学晶体管,在学场效应管,最后学的电子管!

网友B:
        晶体管与电子管电路是有雷同之处。电子管是电压控制器件(比如屏压,栅负压)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器件(比如集电极电流,偏流)电子管有阴极接地,栅极接地,屏极接地电路,晶体管也有共发射极,共基极,共集电极电路,电子管有前置电压放大晶体管也有前置放大,振荡电路的构成与类型也是雷同的。他们都有电感,阻容直接耦合等等。对于末级功率放大的形式与类型都是相同的。包括电子管的串联推挽,晶体管的OTL放大。至于直流放大等控制电路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电路。
        要通过电子管再去了解晶体管,只要弄清电子管黑白电视机然后对照”全国统一设计31Cm分立元件电视机“会有所收获。

网友:
有雷同也有大不同,电子管相对简单,电子管玩儿转了再去温故而知新的去研究晶体管。

网友:
看个人的悟性。晶体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集电极和电子管的栅极、阴极、屏极功能对应相似。这是他们的共性。但电子管极性只有一种,晶体三极管极性有NPN和PNP两种,供电电压分别是负接地和正接地。常用电子管栅极相对阴极是负电压,而负接地的NPN型晶体三极管,基极相对发射极是正电压,这是它们的区别。如果能够独立地比较两种器件的共性和区别那才算学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从矿石机开始到玩电子管,后来有了晶体管,有了玩电子管的基礎和经验,很容易理解石机原理,几乎都玩过 ...

也是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与电子管电路是有雷同之处。电子管是电压控制器件(比如屏压,栅负压)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器件 ...

细致有道理!!

网友:
我这里有本大学的教材,就是把晶体管和电子管类比这讲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