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前辈们的指点 6N2的底噪彻底消除了 可是遇到了更挠头的问题

楼主(2019-02-16):
感谢前辈们不厌其烦的指导  6N2终于彻底摆脱了噪音的困扰
可是现在的问题特别哭笑不得    机器开两个小时左右  会突然“啵”的一声响   然后就没声音了  放一天左右之后再开机  一切正常   我分析的是开机工作几小时后CBB电容损毁(耦合电容)   然后经过一天自恢复  又能正常工作了
之前用的是0.22uf的电容  耐压250v(当初买元器件的时候没过脑子)
然后去商店买的同样0.22uf 耐压530v的CBB电容   但是。。。但是。。。彻底没声音   换回250v的之后继续工作正常  再然后的两小时  又是“啵”的一声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挠头  挠头  挠头

网友:
这是典型的热胀冷缩问题。基本不是电容电阻的事,最大可能是电子管,双声道逐一断开一个声道试试。

网友:
还要什么信号发生器?随便找个破手机拨号就行了,破耳机线接一端接地另一个电容就成了。有喇叭基本没必要示波器吧。

网友A:
停机,放电,用手摸一下电容温升。
新电容没音,查一下容量,以及机器各部电压。用0.1的试一下。

网友B:
好像跟耦合电容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机,放电,用手摸一下电容温升。
新电容没音,查一下容量,以及机器各部电压。用0.1的试一下。

电容升温不明显  勉强算是“温暖”   残留大概5v左右的电压    其他器件都是电阻   没有升温的   而且阻值都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跟耦合电容无关。

望请前辈指点  还有哪些方面要排查?

网友:
过年了,楼主的求知精神,真是令俺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望请前辈指点  还有哪些方面要排查?

谈不上指点。对比一下有声和无声时的各级电压,或许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电容的自愈特性不是击穿以后放在哪儿就慢慢地恢复好的,自愈特性是指击穿的同时把击穿点周围的蒸发膜给气化消融后,使短路点开路,这个过程就自愈特性

这种诡异的故障如果真的发生,请换个新管试试吧,别琢磨电容了

网友:
我分析应该是电源部分的滤波电解电容性能不好了

网友:
应该是电子管质量不好。

网友:
查查栅极电阻虚焊了吗?

网友C:
电子管阴极引线虚焊,受热后弯曲离开,冷却后恢复。我遇到过。

网友:
20几年前遇到一个故障,也是6N2,开机1分钟后就无声,检测各点电压正常,用改锥碰6N2栅极无交流声,关机后开机故障重现,测量发现,灯丝加热后,栅阴相碰,关机冷却后断开,换管解决。这个经验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当电路工作正常时,测量6N2;6P1各脚电压。出故障之后,再同样测一下上述管子的各脚电压。对比一下有没有差异。

网友:
一般低阻指针表测6N2栅极电压容易误判,电压正常不一定电子管就没有问题,建议换新管试机

网友:
最直观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输入端加信号,用示波器沿信号流程看信号,一下就知道信号是在哪里消失的----这比瞎子摸象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阴极引线虚焊,受热后弯曲离开,冷却后恢复。我遇到过。

电子管阴极电阻也要换..............

网友:
为什么我正常使用的电容没温度?

网友:
6P1阴极引线开路的问题只多见于早期北京电子管。各厂70年代及以后产品都对这个问题做了改进

网友:
工作点正常了,自然就正常了

网友:
先量一下各个关键电压有没有变化,然后逐级检查

网友:
如果是啪的一声两个声道都没声音了,那就检查电源部分吧,估计是高压整流部分热变形后有断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