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说这样的芯片是什么水平

楼主(2019-02-16):
看论坛里每隔一阵就会刮起一股玩DSP收音芯片的热。有玩TEF68xx系列的,有玩芯科SI47XX系列的,还有玩国产的AKC系列的。我也跟风一下,不过,我玩的是之前论坛里从来没人玩过的一款。也是国产的,型号为BK1088e,在淘宝上很容易买到,价格比之前论坛上比较火的AKC6955还便宜,一片还不到2块钱。
看手册里,性能指标的描述,感觉也并没有比芯科的SI4735差多少,但价钱近乎4735的十分之一。要知道德生的PL380和PL310ET的核心部件也不过就是一片SI4735。
正是因为这个芯片以前没人玩过,网上可以查到的参考资料也很少,我花了差不多半个学期的时间又是打电话问原厂,又是自己实验,才算是把这个芯片搞定。至于接收效果呢我,本人菜鸟一个,懂得不多,也不敢随便评论什么,而且我目前手头只有一台德生9700DX做为对比。经过我的实测,在同样的时间地点,这个DSP芯片的调频波段基本与9700DX相持平,中波和短波略逊9700DX,几个9700能收到但这个芯片收不到的弱台在9700上也属于不可听级别。可以说这样的结果令我很意外了,也不知道是接受环境比较恶劣,令9700DX没能发挥出真实水平,还是这个DSP芯片真牛逼,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太对得起它不到2块钱的价钱了。
上面这张图是BK1088e的官方应用图,坑爹的是这个芯片居然没有集成晶振起震电路,所以那个接晶振的11脚只能接一个12MHz的有源晶振,芯片才能正常工作。除此之外,若要将芯片设为短波接收模式,还要给EXT_LNA一个高电平,这样那个9018三极管构成的放大器才能正常偏置,将天线上感应出的信号放大之后送入芯片。关于硬件电路这,刚刚也说了,我是菜鸟一枚,仅仅会一点单片机,关于天线,射频方面的讲究我不懂。我按照这个电路做时是使用了一段大约2m长的电线作为图中的拉杆天线,中波磁棒天线也是随便绕了一下,用电桥一测达到了规定的电感值就拿去用了。所以这里也请各位坛友大神们帮我看一下,总感觉要是在外置放大电路和天线这好好改造改造,这芯片在中波和短波接收效果上还有潜力可挖。
关于程序,因为我是用51单片机驱动的,所以我把程序写成了若干个函数,每个函数的具体用法都在头文件里备注了详细的说明。这样一来就方便各位坛友在51平台上移植了。只需调用3个函数,按要求输入参数,芯片就可以出声了,基本上,你会C语言,就可以玩起来。
最后再把芯片的驱动程序库和芯片手册发上来。

网友A:
好像没有航空频道?还是可以从软件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航空频道?还是可以从软件上设置?

没有航空波段,只有长波中波短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航空波段,只有长波中波短波

谢谢,小小遗憾。但理论上讲应该也可以。只是提高到 138兆,调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长波吗?我看怎么是调频呢?

BK 1088E 可以。

网友:
买回来从没有试过 借用老弟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C:
看了一下老弟的代码 建议把寄存器全部用struct 字段用attribute packed 这样操作时省去位计算 而且程序更清晰

网友:
这个是我做akc6955 寄存器例子union reg0 {   unsigned char value;   struct   {     unsigned char reserved:            2;     unsigned char mute:             1;     unsigned char seek_direction:       1; // 0 下 1 上     unsigned char go_seek:            1; // 0->1 开始搜索 STC=1 停止搜索     unsigned char tune:             1; // 0->1 到指定的频率     unsigned char fm_mode:            1;     unsigned char power_on:           1;   }; };  这样可以省去大量位操作 而且程序部分更清晰 这个是核心   ------------------------------- 例子        reg0.mute = 0;       reg0.seek_direction = 1;       reg0.go_seek = 0;       reg0.tune = 0;       reg0.fm_mode = FM;       reg0.power_on = 1;        i2c_write( 0x10, 0, reg0.value);

网友:
寄存器操作和数据库操作区别在于 没有创建和删除操作 只有参数修改 用struct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长波吗?我看怎么是调频呢?

bk1080是单调频的,这个1088是全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老弟的代码 建议把寄存器全部用struct 字段用attribute packed 这样操作时省去位计算 而且程序更清 ...

谢谢您提的建议,这算是结构体的写法吗

网友D:
记得这个芯片,2017年有人就在本坛介绍过,楼主不妨再细细搜索下。

网友:
软件无线电也应该学一学

网友:
估计离Si47xx还是有一点距离,毕竟两德都是经济动物,绝不会放弃又好又便宜的不用。而两德的用量,完全可以支撑一个芯片的持续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这个芯片,2017年有人就在本坛介绍过,楼主不妨再细细搜索下。

当初想从坛里找点这个芯片的资料,找了一圈也没找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的建议,这算是结构体的写法吗

对的 使用结构体
这样程序更清晰 不需要做位操作

网友:
unsigned char read_snr()                                           //读取当前频道信噪比(SNR)函数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read_reg_bk1088e(0x09);
        temp=temp&0x7f;
        return temp;
}

可以直接简化为
unsigned char read_snr()                                           //读取当前频道信噪比(SNR)函数
{
    return read_reg_bk1088e(0x09) & 0x7f;
}

// ---------------------------------------------------------------------------------------------------------//

bit read_st()                                                               //读取当前立体声状态函数
{
    unsigned int temp;
        bit st;
        return read_reg_bk1088e(0x0a) & 0x0180 ;
        temp=temp&0x0180;
        if(temp==0x0180)st=1;
        else st=0;
    return st;
}

可以直接简化为
bit read_st()                                                               //读取当前立体声状态函数
{
        return (read_reg_bk1088e(0x0a) &0x0180) ==0x0180;
}

网友:
需要单片机知识,DIY有些困难

网友(2022-05-05):
玩了一下BK1198L,调频还行,短波灵敏度比较低

网友:
我试过,dsp短波灵敏度赶不上效果好的模拟机,主要是dsp底噪太大,淹没了微弱信号

网友(2024-08-14):
集成电路好像集成不了晶振吧?楼主
哦,看错了,是晶振起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