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易外差机

楼主(2019-02-17):
春节在家无事,尝试做了一只使用LTM455EW的外差机,用以迎接矿坛第十届DIY大赛,效果不错,电路借用了矿坛老木老师的图,简化了一下,自己设计了PCB图,调试也简单,9018振荡管电流调到0.35MA-0.45MA即可,然后用自制小频率计调了一下覆盖。

补充内容 (2019-2-18 11:49):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参赛]简易外差机

楼主:
怎么发不了图

网友A:
我之前也发不了后来听坛友的建议换个浏览器试试就可以了(我之前用360浏览器),你可以试试2345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发不了后来听坛友的建议换个浏览器试试就可以了(我之前用360浏览器),你可以试试2345浏览器!

是的,360不行,2345可以,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360不行,2345可以,谢谢老师!

客气,我也是听其他坛友说的!论坛里互相帮助应该的,老师称呼实不敢当!!!

网友B:
挺好的、做好的线路板可否买2块

网友C:
做的不错。这个我也做过一次,效果很好,就是您的线路板怎么固定在壳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做好的线路板可否买2块

线路板是自已记号笔画好腐的,没有多的,你要打板上淘宝,PCB文件我可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这个我也做过一次,效果很好,就是您的线路板怎么固定在壳上的

可以用热熔胶固定一下,刚买了一把胶枪。

楼主:
尊敬的lq19512003版主,我的作品能参赛吗?还有那些未达标的地方请批评指正!等待“变红”

楼主:
感谢llllllxing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D:
可以参赛,请补充一下实际接收效果。请尽快补充。

楼主:
简易外差机视频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赛,请补充一下实际接收效果。请尽快补充。

尊敬的lq19512003版主,视频来了,录制地处湖南衡阳,录制时间在晚上9:30左右,我是一手拿着手机录,一手调台,录得不好之处请见谅。主要收台有684Khz,738Khz,837Khz,1152Khz,1557Khz,1593Khz,其他有些台效果差些,603Khz以下低端基本无台。

网友E:
电路确实比较简洁,有没有中频特性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确实比较简洁,有没有中频特性曲线?

回复大师,我目前没有示波器,无法提供中频特性曲线,玩收音机的装备仅仅如下,惭愧!业余水平!

自制小频率显示器

自制小频率显示器

学生信号源

学生信号源

数字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