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师傅们指点下这个预热台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2019-02-17):
为了拆PCB上的铁底芯片方便点。淘了个坏掉的预热台,到手发现BAT136击穿了,MOC3041也坏了,以为换上就OK了,结果还是不行,跑了电路图,然后测量电压,HA17358 7脚始终14V左右,又更换LM358替代,上电可以加热了。但是加热到发红。然后是灭了(应该是redouble感温后运放给高电平拉低了MOC3041的回路)。然后停一段时间再加热到发红。还是不正常。当时以为有事,所以放一边了。
第二天空下来再试,发热丝始终不工作,测各个电压如图所示,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试着镊子短路一下R5,加热丝马上加热,指示灯点亮。拿掉镊子就不加热了,然后想会不会换了运放后阻值不对了,替换R5,从5.1K3K,一直替换到1K,预热台这下子正常了,在温度到设定时指示灯狂闪,发热丝处于断续加热状态,当时以为修好了。就放一边了。
第二天刚好需要用到这个预热台,结果还是和原来一样,还是不加热,但是只要打开壳子,短接一下R5,就可以正常工作,而且一天之内都很正常,但拔掉插头后放一晚上,又是无法加热,还是需要镊子短接一下R5才可以。
请各位师傅们指点下这个故障的问题所在。在此先谢谢各位看帖的师傅们,和帮忙指点的师傅们。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

网友A:
C3,C5和主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B:
图没画对,运放的8脚到底是接哪里?光耦那里是不是少画了?桥那里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C5和主滤波电容换掉

谢谢师傅帮助,明天我换掉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没画对,运放的8脚到底是接哪里?光耦那里是不是少画了?桥那里画错了

谢谢师傅提醒,我这个是自己用WIN7自带的画图软件画的,整流桥没画对就发上来了,请原谅,运放的8脚我没说明,这个8脚和整流桥与滤波电容输出哪里相连,谢谢指正,下次一定注意,再次谢谢

网友C:
这简单了R5并个轻触到前面板,你就能工作1天了,等彻底变尸体,再修。那几个对地稳压管正常嘛。不会是热电偶阻值升高不能拉低358 3脚电压吧,这玩意坏的几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简单了R5并个轻触到前面板,你就能工作1天了,等彻底变尸体,再修。那几个对地稳压管正常嘛。不会是热电 ...

师傅,我测试了,R5电阻一端是0V,另一端运放出来的是0.15V,。更换1K电阻不工作时R5接运放端还是有电位差,所以1脚输出高电位,故障点就是运放感觉有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况需要重新校准温度才行的。
把温度设定到最高后开机看能不能加热?能的话校准一下,设定好温度,微调vr2到设定的温度持续加热就好。
如不能加热,检查各稳压管稳压电压正不正常?更换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需要重新校准温度才行的。
把温度设定到最高后开机看能不能加热?能的话校准一下,设定好温度,微 ...

谢谢师傅回复,我最终感觉还是运放的电压和电容量太大了,如果是虚电压,原先的10K电阻一个早就拉低到0V了,感觉运放有漏电流
我明天买个HA17358试试,再次感谢

网友:
今天有点闲,把你的图整理了一下,看看是否有不同之处?
修东西,猜哪个元件坏了,基本没戏。捡漏情况有,但是不多。

U1A 组成差分放大器,参数标注不完整,没办法算出它的输出电压。U1B构成比较器,6脚为参考电压端。U1A输出的电压与此参考电压比较,然后决定了7脚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两个稳压管Z1、Z4是什么意思?稳压值不同吗?

网友E:
故障应该与C3、C5没什么关系。
C3为Z4的滤波电容,C5R3 为RC滤波器,消除热耦的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故障应该与C3、C5没什么关系。
C3为Z4的滤波电容,C5R3 为RC滤波器,消除热耦的纹波

您好,老师,我这个预热台这两天还是在折腾,外壳都没拧螺丝,只要短接R5后只发热丝故障正常,放一天都没事,随时可以工作,但放一晚上或更久一点,就会出现打开开关不工作,只出风,不发热,然后需要再次短接R5,才能正常工作,这个电路图是基本没错的,我为了验证我的电路图有无错误,百度了许多相关电路,这个电路基本就是(LM358和MOC3041控制电路)一样,现在是在怀疑我的运放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老师,我这个预热台这两天还是在折腾,外壳都没拧螺丝,只要短接R5后只发热丝故障正常,放一天都没 ...

先明确一下Z1、Z4的型号,看看它们是稳压几伏的?
Z1的电压经过R4、R5接到放大器同相输入端,如果比2脚反向输入端高,1脚怎么能输出低电平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老师,我这个预热台这两天还是在折腾,外壳都没拧螺丝,只要短接R5后只发热丝故障正常,放一天都没 ...

看看热电偶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弄好了吗?

楼主:
老师,我也没换什么东西,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开机可以正常工作了,邪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热电偶是不是开路了

老师,热电偶没开路,照理开机时热电偶是没电压的,R5和R4的一端相当于短路到地,实测也确实是0V,但R5的LM358同相端却有0.15V的电压,所以造成输出端是高电平,我当时试着把R5的阻值10K换成1K,就工作正常了,但放一晚它就又不工作了,不工作时测量R5同相端(此时已经1K)。电压万用表读出为0V,但就是不工作,短接R5就工作,前几天看到它就插上试了下,不知道怎么回事,正常工作了,这两天只要看到就上电试一下,每次都正常,没再出现原来的故障了,邪门了。
再次感谢老师给讲解,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热电偶没开路,照理开机时热电偶是没电压的,R5和R4的一端相当于短路到地,实测也确实是0V,但R5 ...

相互学习!
1、比知道你的热电偶是那种类型;热电偶是有电动势的,几十毫伏~几百毫伏。看看热电偶的分度表。所以我认为同相端有0.15V是正常的。
2、没做什么它就正常了,是不是电容C5经过几次“训练” 上电,容量有所恢复?之前曾有人说过让你换电容C5、C3,是不是有道理。

网友:
有条件还是换一下lm358,国产有些质量很差,很容易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故障。个人觉得国产贴片358比双列直插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互学习!
1、比知道你的热电偶是那种类型;热电偶是有电动势的,几十毫伏~几百毫伏。看看热电偶的分 ...

老师,我最终怀疑话还是LM358的问题,因为LM358的3脚安装电路图的经过电阻再经过热电偶(没有温度的情况下热电偶相当于无阻值的电阻到地,所以3脚应没有电位的),但这里R5接热电偶一端已经接地了,属于0V,而R5接的同相端确是0.15V。证明运放同相端(假定悬空后)的电压高于标准值了。所以造成R5即使短接不能拉低。
所以我怀疑最终还是国产运放(LM358)问题。不过现在设备正常了,我感觉应该是运放经过多次测试芯片内部趋于稳定的缘故,不当之处请指正
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最终怀疑话还是LM358的问题,因为LM358的3脚安装电路图的经过电阻再经过热电偶(没有温度的情况 ...

实话说,还真没用到过 国产放大器 芯片,对此无发言权。
希望你是对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最终怀疑话还是LM358的问题,因为LM358的3脚安装电路图的经过电阻再经过热电偶(没有温度的情况 ...

“(没有温度的情况下热电偶相当于无阻值的电阻到地,所以3脚应没有电位的)”
这个概念恐怕不对。
首先在常温下热电偶不可能是无电阻,热电偶在一定温度下都是由电动势的,虽然很小是毫伏级的,几毫伏~几十毫伏。所以“3”脚不是“0”电位
万用表可以测,尽管不准,也是有电动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温度的情况下热电偶相当于无阻值的电阻到地,所以3脚应没有电位的)”
这个概念恐怕不对。
...

老师我不知道我的判断是否对,因为电路实测,当前温度下万用表测热电偶的阻值为0欧,然后带入电路图中,R5接热电偶这端的电压也是0V(万用表2V档测量),随意我依据这个判断热电偶在没有达到100度以上它所输出的电动势可以忽略掉的,R5因为这个原因,它和热电偶的连接段电压应为0V,这点抛开不管,现在关键是LM358的3脚有电压输出,而且通过R5(10K这个原装的电阻)经过热电偶不能拉低到0V,证明LM358的3脚流出的电压和电流(z这个电压和电流应该算是漂移量)比较高,造成R5无法拉低,所以我最终感觉就是LM358质量问题造成的,

网友F:
弄好了让大家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好了让大家都学习下

师傅,我已经回帖了,基本搞定,更换R5电阻10K为1K,然后经过几天的偶尔的试验,现在是正常工作了。(这个说的有点像修音响之类的煲机之类的)。反正最初是更换1K电阻后隔一天就不能工作,需要短接R5才行,这样的动作做了几天以后,现在一切正常,上电打开开关一切工作OK,我不知道这个原因是这么造成的,现在工作正常就是了,句号应该就此打住了
再次感谢各位师傅和老师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