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802-1不能收音

楼主(2019-02-17):
得到此机,感觉接电源接线有误,现已修改,但还无台,不知对不对,另外波段开关上有一线头,拉杆天线印板接线掉下,也不知接何处。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该机的地线是负极,而不是正极!进开关的红线不是正极,原机的这个问题,我也疑惑过.线路板上有三根引线,分别是拉杆,短波外接天线,中波外接天线.

楼主:
可以加你微信号,这里不能发图片,请加我15612590598

楼主:
我有照片请你帮我分析下

楼主:
谁有此机,可发下印刷板接线图吗?不胜感激

楼主:
照片如下图

网友:
見到图上拉线盘拆下来了,这个线可不好拉呀!

网友:
这机器调谐拉线挺个别的,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