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作过动圈话筒与耳机的灵敏度比较?

楼主(2019-02-17):
今天整理出一支600欧姆动圈话筒,反用当耳机应该可以,哪位老师作过动圈话筒与其它耳机的灵敏度比较?

网友(2019-06-15):
没有试过,有空也实验一下。

网友(2019-02-17):
现在我的单管机就是使用的动圈话筒改的,听着很好。

网友(2019-06-13):
灵敏度差不多,但是音质不如耳机。

网友:
我对比过,话筒灵敏度比电话耳机差,弱台完全出不来

网友:
耳机的灵敏度往往相差很大,但也要注意使用的时候尽量达到阻抗匹配,换耳机的时候如果不注意阻抗一致,乱用,最好的耳机也发挥不了作用。特别是用在矿石机电路中的时候。

网友:
耳机的灵敏度和线圈及磁动能转换效率有关
线圈的直流电阻小点,电感量大点,机械转换效率高点,灵敏度就高
当灵敏度很高以后,发现耳机要离耳朵很近比较好,因为声音在空气中要衰减,微弱的信号在空气中传播距离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