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LC7265+LB3500的收音机频率显示表

楼主(2019-02-17):
趁过年放假做了个收音机的频率显示表,用的是LC7265+LB3500的方案,电路图是网上找的,比较模糊,结合两个芯片的PDF画了个板子,焊上元件,基本一次成功,为了美观把板子装在了面板表的壳体内,因为有滤光片,所以显示比较清楚。线路经过经过优化,采用一块双面板解决了。放入壳体内正好。上图分享。

网友:
很好看,就是体积有点大。

网友:
不错。就喜欢这种大大的显示效果。

楼主(2019-03-23):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6.2f1830878nAPcd&id=44884893829&ns=1&abbucket=3#det ...

这种面板表外壳外观尺寸是一样的。但内部固定有螺丝和卡口两种,我这种是卡口的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好东西,应优化成熟出点套件,成品模块,应有一定需求

网友(2019-05-09):
不错。不知带AM不?另外,中频要可以调整加或者减就更好了。

网友:
自己打的板子? 有多余的空板子吗?

网友(2021-01-25):
制作的不错,能分享一下PCB文件就更好了

网友(2021-03-09):
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
我刚好有一个便携小音响带收音机又没有指示窗,正想也做一个,顶起!

网友(2022-02-11):
PCB打板资料还有吗?能否分享一下,可以的话麻烦您发我邮箱吧,谢谢啦!
hebzzw@qq.com

网友B(2023-12-17):
看资料是接入本振,楼主能否指导下,接入收音机的具体位置,比如CD2003,是13脚的FM OSC,还是3脚的FM M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资料是接入本振,楼主能否指导下,接入收音机的具体位置,比如CD2003,是13脚的FM OSC,还是3脚的FM MIX

OSC就是本振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