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家里电脑不能复制矿坛图片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2-18):
家里电脑是WIN7系统,360浏览器,不能复制矿坛中的图片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你的复制矿坛图片过程写详细一点。

网友:
360浏览器就是一款流氓浏览器~!我用的是UC浏览器,使用多年感觉不错~!

网友A:
从来没见过说图片不能复制的。。再不济也可以截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见过说图片不能复制的。。再不济也可以截图啊

你说的对,我多数情况都是用截图

网友:
我的也是,换个浏览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右键,然后选择另存为就可以了,必须看清楚图片存到哪个文件夹里面去了,

谢谢,我换别的浏览器就能复制了。前些日子也用另存方式,就是不太方便

网友:
换个浏览器,或者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