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完工的1875功放

楼主(2019-02-18):
应亲戚要求制作一台小功放放在卧室里,懒了,不愿意从头开始。于是买了套散件,因为要推动的是小音箱所以,考虑给他增加个低音补偿电路。焊接时出了点小问题,习惯上认为:焊接完成以后零部件的规格标识不应该被零部件盖上,因此选择了有字体的一面朝下。带来点小麻烦就是管脚多的要相反。另外,采用机壳散热效果不错。
以前从收废品处30元买了个破功放,现在可以作为配件库了。100多瓦的变压器还是不错的。
在后面板上增加低音补偿电位器
用了贴片OPA2132,转接sop8,效果不错声音圆润
接上了蓝牙,蓝牙买的是绿联的,用APTX协议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一块钱硬币大的功放板,推15寸大音箱,接天猫电视盒子听酷狗,声音非常好。不到七块钱包邮。接了个 ...

看看图片怎么推的

网友A:
我现在用一块钱硬币大的功放板,推15寸大音箱,接天猫电视盒子听酷狗,声音非常好。不到七块钱包邮。接了个12v  2a电源。

网友B:
玩1875还不如玩7293,要么玩3886

网友:
不错!我当年玩过。

网上信息:

LM1875 免费编辑 添加义项名
B 添加义项 ?
所属类别 : 生活日用品|电子技术|科技产品
LM1875 是一款功率放大集成块! 是美国国半公司研发的一款功放集成块! 它在使用中外围电路少 而且有完善的过载保护功能! 它为五针脚形状! 一针脚为信号同相输入 二针脚为信号反相输入,三针脚负电源-Vee(单电源接地GND)。 五针脚电源+Vcc输入 四针脚为信号输出 LM1875制作功放电路如下LM1875采用TO-220封装结构,形如一只中功率管,体积小巧,外围电路简单,且输出功率较大。该集成电路内部设有过载过热及感性负载反向电势安全工作保护。

输出功率
20W

额定增益
26dB,当f=1kHz时

工作电压
±25V

网友C:
        环形电牛一百瓦够大,水塘也不小,散热器很大,显得那功放块小点了,估计效果错不了。

楼主:
忘记了上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形电牛一百瓦够大,水塘也不小,散热器很大,显得那功放块小点了,估计效果错不了。

谢谢朋友关注 ,试验过用两只30W的EI型变压器和单只环形变压器。比较后还是后者好听些。

网友D:
坦白讲,1875的功率要用扬保至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坦白讲,1875的功率要用扬保至于吗?

多媒体的音箱一般都不加。多数的喇叭也比较廉价。我曾为一对多媒体音箱换了一对不错的喇叭,功率最大功率50W,有一次使用中功放烧坏,喇叭进了直流,因为电源功率小,喇叭可以承受的功率也大,所以持续了1-2秒钟没有烧坏喇叭,很险的。因此,只要是直接输出的建议还是要加。而且1875关机也有难听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1875还不如玩7293,要么玩3886

觉得差异没有那么大,没多想。

网友:
没看到OPA2132电路?
1875电路不是官方的,剑走偏锋,艺高人胆大,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媒体的音箱一般都不加。多数的喇叭也比较廉价。我曾为一对多媒体音箱换了一对不错的喇叭,功率最大功 ...

现在200以下的多媒体音箱都不加,也一样的,因为造价低廉。 要是自己做的贵价音箱,还是会加的。主要是用1875的功率,我一般不可能用来推口径较大的音箱,至少也得BTL。。。。

另外,朋友如有好的7293的PCB图的话分享下,我正好买了两片要做个双声道的。双声道一起噢,公用散热器

网友:
还是官方电路好,TDA1514A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