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插线板到底需不需要接地线?

楼主(2019-02-18):
我看很多家用排插都没有接第三根线(地线)

网友A:
关键是墙上的电源插座有没有接地,接地是否良好。
      有些老建筑未改造的还是采用三相四线进户,采取保护接地的T T系统,还有大量的建筑物根本没有接地线。

网友:
公牛的,泰力的,绝对接了地线的!

网友:
漏保和接地都不能少,最起码总闸要有漏保

网友:
       按理说供电线路都应该有一条接地良好的接地线,但是老建筑当年没有严格的要求,没有地线;新建筑有接地线,但是有些接在干地上,起不到地线的作用,接上是接上了,摆设一样。这样说吧现在都搞矿机,如果那地线是有效的,用高阻耳机和二极管接上试一下就知道了,有小合唱的就是有效,没有小合唱的,就是干地,无效。 但要声明一下,矿机最好别接供电线路的地线,会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墙上的电源插座有没有接地,接地是否良好。
      有些老建筑未改造的还是采用三相四线进户,采取保 ...

我家墙插好像没有地线,配电箱有漏电保护,这样还算安全吗

网友:
插座不接地线只要是上边有一个电器漏电其余电器都带电,不单人有触电危险而且容易损坏弱电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墙插好像没有地线,配电箱有漏电保护,这样还算安全吗

不符合规程要求,但一般来说漏电保护器只要是正品,也能保证安全。
      但前提是漏电保护器必须合格有效,每个月要按自检按钮实验,如能正确跳闸,证明漏保完好。如不跳闸,则漏保损坏。一般的,家庭建议使用DPN型漏保或2P漏保,1P+N不宜使用,原因是一旦接反进线或外电线路反接,漏电保护器将失去作用。

网友:
有时用拖线板接电火锅、电饭煲,不接地的话会麻电,有个万一就完了,小命要紧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严肃,相关国家规范里强制性条文规定,可移动电器外壳可导电金属体应
可靠接地(双重绝缘外壳除外)、且应用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俗称漏电保护器)进行保护。

插线板所接的基本都属与可移动电器。

网友:
斑竹说滴非常好。
漏保,一定要定期检查,必要时更换。。。

网友:
两插的插头,肯定没有了,三插的一般标准的都有,除非那种杂牌便宜的,为了成本考虑,也会不加;还有就是楼上说的,很多老的楼房的供电就没有三孔,都是两孔的,即便为了方便自己改了三孔、五孔,里面也是没有地线的,按照规范讲,这个是不可以的,不安全!但是很多用户一直在这样使用着……

网友:
前些天看到有的地方的配电线就是一根绝缘线加一根裸铝绞线,两根线绞合后从树叉上拉过来。配电盘就是水泥柱子上挂电能表。

网友:
小命要紧,赶紧加上地线。

网友:
为了安全,最好还是可靠接地。

网友:
装墙上的要接地

网友:
能接最好,为了安全,虽然有些电器可以不用接地

网友:
接地线是保护线,只是关健时候起作用,对电慰斗、电烙铁等 移动电器还是必要的。

网友:
那要看你用什么电器,像热水器,智能马桶肯定要接地。

网友B(2019-04-28):
老家居住的五层楼房就无接地,电表铁箱链接在墙上就算接地了,整楼避雷接地也是装样子的。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你家连接外面大地的接地系统有效吗?标准接地电阻和大地相通是不大于4欧姆(不标准也在10欧姆内)。如果有效肯定接地,毋容置疑。无效最好不接,为啥?比如你电饭煲漏电,这个漏电流不但回不了大地0电位,反而过接地线全部到了洗衣机冰箱等的外壳上,弄得全家用电器外壳全部带电。
      如果是底楼没有有效的接地系统,可以按规范自己制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家居住的五层楼房就无接地,电表铁箱链接在墙上就算接地了,整楼避雷接地也是装样子的。

老楼的保护接地可以装样子,但避雷接地不可能装样子,一般都在屋顶上沿女墙上端用钢筋围一圈做闪接器,然后四面顺墙壁往下接到地下(老楼做法),你出去看一下,没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楼的保护接地可以装样子,但避雷接地不可能装样子,一般都在屋顶上沿女墙上端用钢筋围一圈做闪接器,然 ...

避雷接地就在水沟砖壁砖缝里横着砸了个一尺的细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避雷接地就在水沟砖壁砖缝里横着砸了个一尺的细扁铁。

虽然不标准但还是算有了接地,雷电电压很高,只要有通路能及时传到大地,一般房屋无碍。

网友(2020-02-12):
关键是墙上的电源插座有没有接地,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
良好的接地保命

网友:
最早的插线板时没有地线的,从鬼子的垃圾里看到的插线板原型也没有地线,可能现在鬼子的100v电器也没地线,插线板在我们这里都应该有地线,可能有地线对电器的制造可以更容易吧,但是有地线也不一定靠的住,我们单位大楼刚改造了旧线路,结果只换了两条线,地线接不接无意义。

网友D:
接地是必须的,家里电路没有地线的赶快改吧,加个地线很容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接地是必须的,家里电路没有地线的赶快改吧,加个地线很容易的。

很容易??我家要加整屋加觉得容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容易??我家要加整屋加觉得容易?

只要能有个可靠的接地点,线路上是可以加地线的,只是要拆开每个插座,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有个可靠的接地点,线路上是可以加地线的,只是要拆开每个插座,麻烦点。

线路上加?

网友:
关键是家里插座里没地线,接上反而更危险.....

网友:
肯定要,否则不出问题则罢,出就是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