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802-1,外接天线孔、拉杆天线如何接线?

楼主(2019-02-19):
到手一个熊猫机,修理完毕,机壳左边有两个外接天线孔不知如何接?如下第一张图的白线在波段开关19角上,查电路图知是接至CH3和拉杆天线的,CH3是短波外接天线孔吗?我的拉杆天线下部有一接线头,如图第二张,我理解是先将波段开关的线头接至外接天线孔,再把拉杆天线下的线头也接至外接天线孔,这样对吗? 通过看印刷板图右上角LA线圈处应有一引线接至CH1,本机没找到这根引线,CH1是中波外接天线孔的意思吗?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的理解对吗?   拉杆天线需更换不知是什么型号?

楼主:
图片如下:

这张看机壳左侧的外接天线孔

这张看机壳左侧的外接天线孔

这是文字中说的第一张

这是文字中说的第一张

这张说的是拆下来的拉杆天线

这张说的是拆下来的拉杆天线

楼主:
印板图,电路图

印刷板图

印刷板图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4楼所说的正确,拉杆天线,找一个尺寸差不多的,即可.

楼主:
这两个孔一个是中波外接天线孔,另一个是短波收接孔?中波接LA用导线连下就行了吧?短波的还得先将波段开关19脚的线接短波外接天线孔,然后再用导线将短波外接天线孔接至拉杆天线螺丝处。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这原机拉杆天线几节啊?

网友:
        这熊猫机看电路板还比较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