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没见过的插接件,发上来请大家指条路

楼主(2019-02-19):
遇到个没见过的插接件,发上来请大家指条路,圆孔的类似航空插头,2芯的,但是没有螺纹口,也没有防呆口。小的那个是一一个条形的加一根针。坏了没得买啊,想知道有没有卖的。希望有知道的给个链接或者关键字也行。

网友A:
这肯定不分正负极了

网友:
扁的和圆的分正负,在老的电脑外设上见过。可以马宝搜DC插头或者图片截图去搜

网友:
条形加根针的是早期联想电脑连接液晶显示器电源的。当时,联想为了省下一个液晶显示器电源,在主机电源后部加了一个插口,输出12V,那个输出口就是这样子。连接到液晶显示器。

网友:
能找到就找,找不到剪了换别的接插件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准备剪线直接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不分正负极了

这个是接到灯泡上的,通电就亮,不分正负。不亮就拔出来重新插就行了。led本身就是二极管了,防反接的的电路可以缩水掉

网友:
割开修呗。

网友:
有区分,防止接反

网友:
看着和航模大电流插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