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大的电路搭好了,本振不起振,求教

楼主(2019-02-19):
趁有空,焊了个超动态宽频响中放,想搭配Q大的这个三极管平衡混频,中放电路已焊好,初步调整完毕。这个本振和混频电路的本振不起振,需在发射极至抽头的电阻4.7k上并一个电容才起振,用的变容管,起振后频率特别低,在300多k至800多k,应该是振荡线圈数据不对,用的成品配270P的振荡线圈,圈数约85+4,请问Q大,用在这个电路的振荡线圈,匝数比多少合适?

网友:
放到一个图中,以便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配合陶瓷滤波器的。配合中周不用这样。

我觉得配中周也很好啊。

网友B:
R7R8对直流是并联关系,有必要这样设计?
我看,那只R8换成0.01微法的电容,倒是中规中矩的。

楼主:
看到求知版主的这个振荡电路,圈数比约为3:1,按这个比例绕了一个装上,起振了,这个比例合适吗?望老师们指点。

网友:
那只振荡线圈,如果配合365P电容,配定电容390P,LTF2高频磁芯,总匝数约86匝,抽头的位置,一般取基极回路为总匝数的1/3左右,也就是25--28匝。也就是上端与中间抽头之间绕28匝,中间抽头与下端之间绕58匝。如果电源电压高时,那只R7用大一点好,比如2K的。

网友:
减小R8,直至刚好能全波段稳定振荡为止。若发现频率高端易停振,则可在R8并联一合适小电容。

网友B:
这种振荡电路,是我前段时间制作振荡器的试验时制作过的。这种电路,起振容易,频率覆盖也宽。缺点是波形不良,谐波强,波段内的振荡幅度也不均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7R8对直流是并联关系,有必要这样设计?
我看,那只R8换成0.01微法的电容,倒是中规中矩的。

R8考虑用来控制正反馈强度,以求波形比较好。用一合适电容(容抗随频率增高会降低,正反馈增强)也可以,只要整个波段内波形都良好即可。

网友:
也不知这样的线圈数据是否合适于本电路,还是请Q大吧。

楼主:
重绕振荡线圈,按1:3比例,起振了。但波形底部切底了,直流工作状态没调好,高低端振幅低端小高端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求知版主的这个振荡电路,圈数比约为3:1,按这个比例绕了一个装上,起振了,这个比例合适吗?望老师 ...

这个比例合适。考虑到Q大的那个电路,是用双极性晶体管的,所以应该接基极的那个绕组匝数少。这一点与本电路不同,就区别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振荡电路,是我前段时间制作振荡器的试验时制作过的。这种电路,起振容易,频率覆盖也宽。缺点是波形不 ...

求超版,我把抽头位置搞反了,我把多的一侧放基极,少的一组接地了。但看你的电路,也是多的一组接基极,少的一组接地。按你上面的文字解释,似乎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例合适。考虑到Q大的那个电路,是用双极性晶体管的,所以应该接基极的那个绕组匝数少。这一点与本 ...

明白了,原来场管与双极型管还有区别呢,我再调整试试

网友:
对于硅晶体管,那只R6还是不用好。调整R5值,使振荡管的集电极电流0.8毫安左右即可。也就是说,如果R7用1K,则其上压降约为0.8V即算是调整好了直流工作点。至于波形,可以压低基级绕组的匝数试一试,如用20匝,但要保持总匝数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考虑用来控制正反馈强度,以求波形比较好。用一合适电容(容抗随频率增高会降低,正反馈增强)也可以, ...

求教Q大,象这样的波形,是调偏置还是调那个4.7k的反馈电阻?

网友:
振荡线圈的匝数,一般会随所用磁芯的不同而变化较大,LTF2磁芯,用0.07--0.1的漆包线,配合365P可变(配定电容390P),要绕82--86匝。这时磁帽位置基本居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教Q大,象这样的波形,是调偏置还是调那个4.7k的反馈电阻?

发重复了,刷新一下又出来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Q大,象这样的波形,是调偏置还是调那个4.7k的反馈电阻?

貌似出现了截止失真,应该提高工作点。
关于线圈的抽头,应该在比较高的位置,基极一侧的圈数大约占总圈数的1/4至1/5这个范围。(因为射极跟随器的电压增益为0.8x至0.9x的范围把振荡线圈看成是升压变压器的话,其升压系数与增益的乘积要略大于1)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Q大,象这样的波形,是调偏置还是调那个4.7k的反馈电阻?

这样的波形,是信号取出点位置所致,一般要直接从线圈取信号,可再绕一个次级,专用于取信号,波形就会好很多。

网友:
估计这波形,是从晶体管的发射极取出来的,所以不好。

楼主:
求超版说得没错,测抽头处为不失真的正弦波,且高低端幅度比较一致,但此处带载能力比较差,需加一级射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超版说得没错,测抽头处为不失真的正弦波,且高低端幅度比较一致,但此处带载能力比较差,需加一级射随 ...

朋友制作得真好,振荡幅度一致性好。我制作的,高低端振荡幅度就不是太好,中间也有突起。至于从抽头处取信号,是必须与负载进行隔离的。否则会影响振荡频率的稳定性,这个缺点比较大。

网友C:
哈哈,又一个上了Q大贼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又一个上了Q大贼船的。

正想请教你呢猪大,你这个电路的振荡线圈数据能分享下吗?有没有看过波形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想请教你呢猪大,你这个电路的振荡线圈数据能分享下吗?有没有看过波形好吗?

我没有使用Q大的振荡电路。
我用传统的电路,因为Q大的电路新颖的地方太多,我怕出了问题找不到故障点,所以这部分电路我自己用了传统的变频电路的振荡部分。
我的振荡线圈用的SZZ1b,没有任何改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使用Q大的振荡电路。
我用传统的电路,因为Q大的电路新颖的地方太多,我怕出了问题找不到 ...

至关重要的是乙大试验那个混频器时,有木有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关重要的是乙大试验那个混频器时,有木有结论?

我的结论就是很好用啊。
至于怎么好用法,你得问Q大。

网友:
各位老师好,刚刚试了Q大的电路,很好用,灵敏度及音质都不错(相比单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