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红波269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9-02-19):
   咨询下家里有个红波269-1电子管收音机,开机各管都点亮,调谐时猫眼也变化,就是无声,喇叭偶尔发出一声卡声,最后万用表量输出变压器阻值1.3M欧姆,应该是输出变压器挂了。此变压器是7KΩ/4Ω的。看了下淘宝不容易找,5K的很多,想用5K的替代可不可以?
  再问个小白问题-同样的6p1输出,有的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初级有的是5K,有的是5.5K,我这是7K的,还不一样,为嘛?

楼主:
输出变压器烧坏了

网友:
设计甲类单端放大器时,因为乙电供电电压不同,加上要求的输出功率不同,选定功放管的栅负压以及屏极负载阻抗不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另外,这个型号电子管收音机,6P1栅负压形成方式特殊,与南京红星/熊猫等五灯机类似。上个月在本区内已有人问过。6P1阴极入地的100欧电阻只产生栅负压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由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绕组中间抽头入地的电阻产生。

网友:
是这个吗?

楼主:
我是这个,初级7K,次级4

我的是这个

我的是这个

网友A:
        同问,都是6P1输出阻抗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楼主:
现在初级根本量不出来,无穷大了。次级0.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都是6P1输出阻抗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工作点设置不同,7k的阳极电压高电流小!5k的阳极电压低电流大,7k的改用5k的需要减小6p1的阴极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初级根本量不出来,无穷大了。次级0.6

减小阴极电阻,直接换成5k的吧

网友:
当然把6p1改成三极管接法也可以用5k的代换。另外极端情况直接用5k牛也没任何问题!

楼主:
找了张269图纸,图纸上6P1阴极电阻只有100Ω??

网友:
        6P1阴极电阻一般是270欧-300欧,这样来看阴极电阻可以影响输出阻抗的大小,减小阴极电阻,提高输出阻抗,能够改善音质吗?

网友:
不用纠结直接换!5,5k5,0k随便。

网友:
电子管的输出负载不是某一个固定值,是随工作条件而变化的。就以6P1来说,看图:

你可以在一个区间选择合适的负载阻值。
这是在典型工作电压250V的时候,如果改变工作电压,则最佳负载也会相应变化,板压提高时负载下降,板压降低时负载阻值变大。

网友:
收音机設計频响不高,所以無所謂改善音質一說。

网友:
没有该机的电路图,60-70年代产品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大多5.5K/4欧。L601录音机的输出变压器是7K。一般自己绕6P1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其阻抗5-6K都可以,你直接用手头的输出变压器直接代替(不用动任何器件)是可以的,对于收音机不是特别敏感的耳朵是不会发觉失真的(经验之谈)。

网友:
一般电子管手册及生产厂提供的是典型应用值,由于国产三级交流收音机标准规定输出功率只需要0.5VA,所以大部分电路采用较低的屏压,其负载阻抗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本人应用过的输出变压器就有5K、5.2K、5.5K、6.5K、7K等。红波269收音机与出口型号海燕321收音机电路基本相同就是多了一个猫眼,所用的输出变压器型号为CB-1-56也是7K,实测其初级电感11.48亨。长城639的输出变压器(6500欧姆)可以直接替代,L601录音机的输出变压器也可以替代,只是价格较高,红灯711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和乐潘S1001单端牛(5500欧姆)也可以。该机6P1栅极偏压由阴极自给偏压电阻(100欧姆)及固定偏压电阻(130欧姆)组成,在修理时需要注意输入端滤波电容负极不能接地

网友(2021-02-02):
引用 网友B:
工作点设置不同,7k的阳极电压高电流小!5k的阳极电压低电流大,7k的改用5k的需要减小6p1的阴极电阻!

和你说的刚刚相反!红波269的6P1的阳极电压195V,红灯711的6P1阳极电压250V。269的阴极电阻100+130=230欧,711的阴极电阻是300欧!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听白版主的准没错。

网友:
我在矿坛收的269上家把输出牛换了一只直阻上百K的垃垃圾牛也响声音次次的很
我换一只曙光5.5k/4牛声音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