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电容容量一般是怎么计算的啊?

楼主(2019-02-20):
容量大小和声音的什么有关?

网友:
这个可以网搜 喇叭"音频分频器在线计算工具",把你音箱要的分频点,喇叭阻抗等数据代入,然后点击"计算"出来

网友:
       应该是按分频点来计算分频电容,二分频就是一个分频点,三分频就是有两个分频点,应该能够查到分频计算公式。

网友:
根据喇叭阻抗与分频点频率来计算。简单的电容分频C=159/R·f  喇叭功率8欧姆,分频点4000Hz,分频电容近似5微法。电容、电感二分频:
喇叭阻抗8欧姆,分频点2000Hz,C=1/√2·2π·fR=7微法;L=√2R/2πf=0.9豪亨。

网友:
http://ccs.exl.info/installation ... -calculators/#first
设计分频器的网站,直接填参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