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6E经改造完美

楼主(2019-02-20):
VC86E经改造完美,电阻三线改动后,电阻挡短线连接为0欧姆,不再有接触不好现象。温漂问题在基准负100mv处并接(100千欧热敏电阻电磁炉用的,串联150千欧电阻)30度温差尾数变两字,温漂解决。温度档加温度补偿30度范围内测量基本准确,把Rt11电阻150k换成(57k并联电磁炉热敏电阻100k再窜联113k电阻25度室温调整即完工。

网友:
温飘在基准处加热敏电阻也可以?

楼主:
补偿温漂产生的误差

网友:
温漂问题在基准负100mv处并接(100千欧热敏电阻电磁炉用的,串联150千欧电阻)30度温差尾数变两字,温漂解决。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推而广之用到别的表上? 能上个图看看么 体积有多大?

楼主:
可以,图片不太会传,这就学习上传

网友:
期待发图,把成功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也好把86e给升级一下

网友:
86e要能改成锂电供电就更好了

楼主:
vc86e改造图

还是不会上传图片

vc86e改造图

vc86e改造图

网友:
楼主还能具体点吗?也有一块86E表,总是接触不良,都不爱用了。你发的图太小了

楼主:
网上有三线改造电阻档方法,非常好,我就这么改的。图上三根黄色的线就是改造的线。

楼主:
vc86e改造照片

楼主:
温漂问题,150K电阻串NTC100K电阻,150K电阻换成120K电阻10一35度变化直流电、压尾数一字不漂

楼主:
谁有VC86E电路图给发个,尤其、测量温度、部分电路

网友:
扔了吧,要不了多久你还得折腾,扔了就清静了

楼主:
折腾也是乐趣,毕竟有成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也是乐趣,毕竟有成绩

有啥成绩?你折腾成五位半了?破胜利的根源在PCB,任你折腾它还是会发作折磨你,扔才是解决的王道

楼主:
改造后温漂很小,用基准测0一35度尾数漂1个字不相当温漂了5ppm/℃以下,福禄克也达不到这样吧,电阻挡测0.01欧一字不跳可以了,电压电阻挡线性也很好。只是测度挡无图纸不太理想

楼主:
温度档无图纸不太理想

楼主(2019-03-22):
三线改造电阻档完美

网友:
三线改造有副作用么,3位半表盘摸白油基本搞定电阻档问题,实验1年多没副作用,86E摸了不行,洗板水擦干净,暂时稳定0.4辅作用不知道有没

楼主:
三线改造无负作用,很完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啥成绩?你折腾成五位半了?破胜利的根源在PCB,任你折腾它还是会发作折磨你,扔才是解决的王道

我也调教过几个国产表,发现,无论你换多好的积分电路元器件,换多好的基准电压源,都不能解决问题,该跳还是跳,该飘还是飘,我觉得罪魁祸首可能真的是PCB,无论板子材质,做工,布线设计,总感觉国产的都差不多,半斤八两,没有特别优秀的,杂牌的只是更差而已,跟福禄克等大牌子真的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调教过几个国产表,发现,无论你换多好的积分电路元器件,换多好的基准电压源,都不能解决问题,该跳 ...

vc86e经我改造,感觉还很不错。温漂很小了30度范围内漂不到2个字。三线改电阻档导线短接为0欧,可以测量0.01欧电阻。温度当改后15度范围内还可以吧

网友:
这表做工很好改改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是按照UT61E的电路改的吧!为什么UT61E电阻档比VC86E的要稳,难道真的是UT61E做工好吗?其实差别就在这电路上,UT61E是牺牲了精度换取了稳定。这样一改稳定是有了但精度也打折扣了。

楼主:
VC86E改后格挡很稳定,精度和原来一样,电阻档改后非常好,温漂按我这种方法改后很完美,温漂很小

楼主(2019-05-22):
经改动完美,电阻三线改动后,电阻挡短线连接为0一欧姆,不再有接触不好现象。温漂问题在基准负100mv处并接(100千欧热敏电阻电磁炉用的,串联120千欧电阻)30度温差尾数变两字,温漂解决。温度档加温度补偿30度范围内测量基本准确,rt11电阻150k换成(100k并联电磁炉热敏电阻100k,再窜联100k电阻25度室温调整即完工。

网友(2019-07-16):
这是早年对付61E温漂虚则补之,亢则泄之中医诊疗大法。

网友C:
个人看法:欧姆档短接表笔不应该为零。除非有调零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看法:欧姆档短接表笔不应该为零。除非有调零装置。

对,表笔线直接短路肯定不能0啦,因为有表笔线的电阻在里面(看具体的表笔好坏,一般是0.0几到0.1才正常)

网友B:
86E温漂难道不是芯片问题吗? 改外围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86E温漂难道不是芯片问题吗? 改外围有用吗?

VC86e温漂外围补偿很有用,我改后温漂室温0——30度可以不用考虑温漂问题,几乎没有温漂。什么芯片都有温漂,都需要补偿。vc86e这种补偿很见效。测温度时比没加补尝时要好太多了室温0——30测量100度内1度温漂。很精准了。这表线性也很好,精度也很高,改后温漂非常小。再改三线解决表盘接触不好问题很完美了。

楼主:
三线改后,表盘接触完美,原表比为0.5欧姆,连个粗点的断线为0欧姆,长期使用阻值一点不发生变化。

楼主:
三线改后,表盘接触完美,原表比为0.05欧姆,连个粗点的短线为0欧姆,长期使用表盘接触非常好阻值一点不发生变化。

楼主:
改造测量所使用的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造测量所使用的基准

这基准挺完美的,毫伏后面的数字比较小,我的后面不是9就是8,跳一点读数就面目全非了!

网友:
好像是同一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造测量所使用的基准

您这标定做得也太粗放了,既然用上了34401A,那就还是按精密测量的规矩来。
采样值要多些,100条以上的记录最好,取平均值,做方差获得不确定度范围,记录要定期,这样您的测量值就有参考意义了。

楼主:
把表提高了温度,测的冰水混合物,室内温度也26度多

网友:
确实值得去学习

楼主(2020-01-08):
进一步改造温度测量精度,温度档加温度补偿30度范围内测量基本准确,rt11电阻150k换成(68k并联电磁炉热敏电阻100k,再窜联109k电阻25度室温调整即完工。

网友:
我的vc70c不用改,几年下来和基准比仅差3个字, 电阻档短接用好点表笔短接就是0

楼主(2020-11-06):
VC86e进一步改进,经改动完美,电阻三线改动后,电阻挡短线连接为0一欧姆,不再有接触不好现象。温漂问题在基准负100mv处并接(100千欧热敏电阻电磁炉用的,串联109千欧电阻)30度温差尾数变两字,温漂解决。温度档加温度补偿30度范围内测量基本准确,rt11电阻150k换成(100k并联电磁炉热敏电阻100k,再窜联109k电阻25度室温调整即完工。

楼主:
也可根据自己表温漂情况调整

网友:
VC86E线性很好,但温飘大,我的表23℃—28℃,最后一位数大了4个字

楼主:
按我改造的方法改造后温漂就很小了

网友(2021-04-12):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

网友:
引用 楼主:
VC86e进一步改进,经改动完美,电阻三线改动后,电阻挡短线连接为0一欧姆,不再有接触不好现象。温漂问题 ...

这个是最后的一次改进吗?打算抄作业(☺)

楼主:
按我这方法改后就知道有多满意了。我是非常满意

网友:
这表真的不好用,档位太硬。数值飘,新买用不到十次就出了,还是F手感一流。

网友:
电路设计水平低,元件选择不考虑寿命,出厂没有全量程检测。国产表能省不能省,该省的不该省的,都省了。

网友:
我看80年代组装的数字表是贵二厂的最好,虽然是进口套件组装的。做了几十年万用表,深圳还是没有能让世界惊艳的表诞生。估计以后也不会有。因为山寨文化会代代相传,而且会有自我更新。

网友:
要改的地方太多了,绝缘等级低的毛病能改吗?拨盘寿命短的问题能改么?

网友:
这表也就是家电维修用的多,工业场合不适用,军用严酷环境(-40~+50℃)也不能用。改良温飘用处不大。厂里设计师早就知道这问题,人家只是忽略了,而不是无视。

网友:
这表当初设计时目标用户是谁?设计师就把它想好了。就算把温飘降到0,其它的ad转换芯片和液晶遇上温度变化很大又不行了。

楼主:
网上有对VC86e的评测,交流750V,直流1000V也正常,附和设计要求也达到了设计绝缘要求。民用表-5v到+40v就够用了,拨盘我用了这几年也没坏(确有升级的空间)外型再升级,电阻档,温漂升级解决温漂问题,这价位应该是非常好的表了,比高一倍2倍价位的F精度速度要好。

网友:
评测是专业机构做的,还是业余爱好者做的?有数据么?1000V的标准源可不是路边随便能找到随便用的。要是精度也高,速度也快,为啥要以一半的价格出售?大部分消费者不傻,肯花大价钱买表的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人精,当然更不傻。

楼主:
F也有温漂2千多的温漂也不小,利用正温负温系数相互抵消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室温17度无温漂,线性高,改造后很满意。

楼主(2022-02-24):
VC86e前面板可调电阻的作用

楼主:
再次测试一12度到十40度直流电压尾数温漂3个数变化,温度档变化不出5度。这种温度补偿法控制温漂确实很实用,精度高也很高

楼主:
vC86e又改版了,只在论坛上看到的,没见实物呢,也不知升级了什么?

网友:
我昨天按照方法改了三线 电阻裆恢复000了 实在是太好了 万分感谢兄弟的无私奉献

楼主(2022-06-01):
胜利VC86e  2020年以前生产的按这种方法改进一样非常适用

楼主:
说说改版VC86e 试用心得,2021年生产的VC86e改版了

楼主:
VC86e新版增加去皮功能,温漂小了,温度档温漂还是大,表内温度显示比老版慢还有2一3度的跳动不稳,小电阻测量变慢了兆欧电阻快了。电压,电阻测量时尾数都有跳动。电容档测P法级电容尾数跳动不容易测准,测交流电压显示也比老版慢点,电容测量比老版慢点也无手动档了,显示变为19999了。

楼主:
VC86e改版照片

网友:
问下老哥,新版86e怎么改显示5个零,4个零显示强迫症太难受了

网友:
特别是电阻档1000R、1mR以内,还有二极管档测量结果都是.xxxR,.xxxKR、.xxxV 不是以前的0点几了,看着太难受了

楼主:
拍个照片看看,我改的正常

网友(2022-07-04):
好,折腾的乐趣!

网友(2023-03-24):
我的改三线后怎么不是0而是0.03欧

楼主(2024-02-14):
对有线阻,我的线阻也是0.03Ω

网友:
好pbc是镍金工艺,先在铜皮上镀镍,再在镀镍层上镀金。这样既耐磨,又防止镀金层的微孔氧化底层铜皮。pcb镍金工艺是大厂才能做。如果只是铜皮上化学镀金,寿命段,不耐磨,接触不良。电路设计有误,改接线作用有限,制造工艺上的问题决定了能用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