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收音机里有一只疑是6B8的电子管,网上资料很少。请问哪位大侠知道?

楼主(2019-02-20):
一台老收音机里有一只疑是6B8的电子管,网上资料很少。请问哪位大侠知道?

楼主:
谢谢!应该就是的。感觉是用于检波和低频放大,类似6G2。我见到的6B8金属外壳,顶部有一“高压帽”,前苏联的产品,上面有“OTK”字样。谢谢啊!

网友:
6B8是铁壳管,GT管前苏联6Б8С,国产6B8P是双二极、遥截止五极管,在超外差式收音机收音机里可以做二极检波、低放,前苏联的莫斯科人及我国的小北京收音机用于检波及中频、低频来复放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就是的。感觉是用于检波和低频放大,类似6G2。我见到的6B8金属外壳,顶部有一“高压帽”,前苏联 ...

6B8顶端是信号栅极,不是高压帽,只有807等功放管才是高压帽。OTK是前苏联电子管检验合格标志。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B8顶端是信号栅极,不是高压帽,只有807等功放管才是高压帽。OTK是钱苏联电子管检验合格标志。

好的,多谢版主告知!

网友A:
下面电路是6B8P高放-功放来复放大、二极管检波电路。
《无线电》杂志曾经发表过一个6SA7GT变频、低放,6B8P中放、功放来复放大、二极管检波的二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电路是6B8P高放-功放来复放大、二极管检波电路。

《无线电》杂志曾经发表过一个6SA7GT变频、低放,6 ...

好的,谢谢!

网友:
苏联的6B8C,玻壳上有金色漆,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istok2.com/data/419/

苏联资料。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