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了一个负阻振荡器的地台,电源电压不对,想改进一下

楼主(2019-02-20):
交流电压580V经6Z4整流LC滤波后373V,实际电路只需要150V那个180欧2W的电阻应该换多大的,另外滤波的电容太大了吧?我感觉100微法的就行吧?另外怎么加一个断电泄压电阻?那位老师忙里偷闲告诉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负载电流按2ma计,你空电压373v—150v=223v。R取120k,泄放电阻取300k并联于最后一个电解电容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按2ma计,你空电压373v—150v=223v。R取120k,泄放电阻取300k并联于最后一个电解电容端。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按2ma计,你空电压373v—150v=223v。R取120k,泄放电阻取300k并联于最后一个电解电容端。

两个电容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容太大了吧

电容用100uf的足够了

网友B:
滤波电容太大,如果只是供一只6A2震荡,有10~22微法即可,用大了浪费,不过最大也不要超过100,要不那个6Z4会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太大,如果只是供一只6A2震荡,有10~22微法即可,用大了浪费,不过最大也不要超过100,要不那个6Z4 ...

好的,谢谢

网友B:
泄放电阻取200K-1M,可保安全,功率最好两瓦或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泄放电阻取200K-1M,可保安全,功率最好两瓦或以上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滤波电容,把6Z4看的太坚强了。
第一级,换成22u,第二级换成100u 就行。

网友:
买个次级单组电压180V和6.3V的胆前级变压器,用1N4007半波整流就得。这个电路不需要电源很高要求。

网友:
用这种负阻振荡器测LC的频率,只不过用来“毛估估”,实际使用时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