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二极管桥式检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9-02-20):
这是我参赛的第2个作品,二极管桥式检波矿石收音机,电路图来自网上。
二极管使用的4只1ss106二极管,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的二极管。谐振线圈我是使用的0.8mm漆包线在5号电池上密绕4圈后,脱胎后拉升线圈长度到2cm,可能这个参数不一定能覆盖完87-108Mhz,以后还需要进一步测试完善。

收听时,需要把天线拉出来,我家离电台3-4公里,在窗台上能收到到很微弱、几乎又听不到见的声音,但能判断那确实是电台的说话声,或许也是我幻觉吧,但幻觉的可能性比较小!

为了验证这个电路真的能收到电台信号。我有一天正好要去电台周围的一个地方办事,就把收音机带上,办完事情后,就在电台周围的一个石头栏杆上停下来,把收音机放在上面,把天线水品完全拉出来,能清晰的收到电台信号,方向性非常的强,本地两个电台混台严重,声音失真,选择性不大好。

我后来换了一个接收位置,也在电台附近,几乎能很好的分隔两个电台了,通过调整天线指向和旋转可变电容,但还是有点失真。

但总之,收到了信号就成功了一半,以后有时间再调试提高。

或许加一个滤波电容可能不会那么失真,或许可以把二极管改为Bat85,暂时没有测试,急着上传成果到矿坛,以后有时间再测试。

选择性或许还需要调试线圈的电感量,准备拿MP3调频发射器调试。

3DQ和桥式检波矿石收音机我都做过了,以后我准备还要做一个单二极管的调频矿石收音机试试!

谢谢!

图片明天上传,今天已达到最大上传数了。

楼主:
补充的图片,请老师审核,谢谢!

论坛ID

论坛ID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实物图

实物图

内部结构图

内部结构图

网友(2019-04-13):
我就是来灌水混积分的,顺便涨涨见识,看到感兴趣的我也会玩玩失敬失敬受教受教!!

网友(2019-09-14):
简单!用高阻耳机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呢?

网友:
桥式整流相当于两个二极管串联,每个0.3v,两个用0.6v才能导通。这样就只能在信号很强的时候用,并且声音失真。声音失真的原因是丢掉了小信号。信号弱了二极管直接不导通,没有声音。

网友:
矿机用桥式并不好,坛中早有论述,门槛加高了,小个进不来,门槛越低越好,桥式用在市电整流很棒!

网友:
工艺精巧,制图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