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教你学会altium designer设计电路板

楼主(2019-02-20):
认真跟我学习我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教会你使用altium designer画电路图和设计出电路板

首先使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19 这个版本的没有的自己去下载 就是这个软件(因为一天只能发10张图片今天我已经用了五个了 将分开发帖)
然后开始进入正题首先打开软件 第一次打开软件什么都没有没有关系,我们来  文件-新的-项目-项目  按图选项别管为什么 然后选择文件保存位置和文件名称 ok 为此我们创建了一个工程文件,接下来就是绘制原理图

网友:
这个应该还得有相应的电路基础

网友:
1小时没那么容易吧,什么图层,线宽,元件库,封装库,还有各种设置。你一个小时能教完,学的人一个小时都学不会

网友:
弱弱的问一问:上了年纪的人还学的会吗?

网友:
后面排好队,坐等老师上课

网友:
排好队,等候中....................

网友:
好的,跟着学---------

网友:
我也报上名。

网友:
怎么没下文了,等着呢。

楼主:
今天我又来了先上两张图给你们看看  然后再继续

网友:
期待学习制作pcb的知识和经验,谢谢分享!

楼主:
创建原理图绘图也就是画电路图
文件名上右键--添加新的...到工程--sch...完成原理图模板创建
开始绘制原理图也就是电路图

上角 --库--- 然后我们放置元器件我们想放什么元器件就直接放就行了
我们放四个二极管就这样放就可以啦

元器件旋转与对齐选中你要选装的元器件按空格 就可以了
选中你要对齐的元器件按字母      A   就可以了 随便你怎么弄都乖乖听话
我们把四个二极管具有电气意义的连接起来
我门点击屏幕上方的线就可以光标变成十字把元器件连接起来就可以了不要的就点击按DELE..删除就可以了
讲一下库文件
什么是库文件
库文件说白了就是原件库,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元器件型号种类功能成千上万,软件自带的元器件肯定不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使用到库文件,也就是给软件添加你要使用的元器件,库文件分两种一种是绘制原理图使用的符号库文件,例如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集成电路他们都有自己的符号形式,我们要添加你要使用的符号库文件,找不到的怎么办呢?两种方法我是直接去淘宝买,还有就是自己画,我不回画我就去买。还有一种库文件就是封装库文件这个很关键,是你在绘制电路板PCB时必须用到的,得到方式还是那两种,我只用第一种,那样快。
怎么添加呢 接下来的文章中会告诉你
根据每个人的习惯呢,我喜欢把库文件分开整理保存好以便使用。
如何添加库文件
so easy 库-- lib...---添加库就可以了 添加的库文件有两种一种是符号库文件另一种就是封装库文件,看你做什么就添加什么就可以了

到此结束
原理图电路图部分我们就是画完了可以打印了
如果我们仅限于画电路图这里就可以了,添加你需要的元器件并且正确连接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讲绘制的电路图转换成电路板那么接着来

这一步十分关键因为什么科学道理,说多了你也不明白这么做以后就明白了
工具---封装管理器

检查一下每个元器件都有没有封装,最好是有,没有的话右上面灰色条就是这个元器件对应的封装双击之后选择刚才添加的封装库,找到对应封装形式 OK即可
  今天上传图片数量结束了 明天继续

网友:
来个具体例子,比如布好电子管的位置,它自动生成搭棚图

楼主:
电子管的也可以回头我发一个设计电子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