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式电子管收音机电源问题

楼主(2019-02-20):
我的一台老的电子管收音机由于是半波整流,变压器噪音很大。我改用4个1N4007整流,变压器噪音没有了,但变压器发烫严重。这是什么原因?有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
电源变压器容量小了。

网友:
半波整流输出的电压低,桥式整流输出电压高,整机消耗电流也随之增加,原有的变压器功率不足。把整流管去掉,减少一点灯丝功率,或许能改善一点变压器发热。

网友:
换个电源变压器试试看~!

网友:
原来的半波整流本来就效率低,再加上是电子管,低上加低。改为了晶体管整流全波,电压一定比原来高出不少,耗电量一定非常大,热是肯定的建议改成电感输入,电压一定会降一些。

网友:
曾经用此法改造过老日本收音机,功率管换了个6V6。用了好多年没问题。按照60年代老师说,不要按整流管(1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