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这坛里有没有给无线话筒改频的?

楼主(2019-02-20):
我有一个U段无线话筒接收器,还有一个Ⅴ段的无线话筒。谁能帮我把话筒的频率改成U段的?先谢谢了!

网友:
不好改的,U段接收频点是可调还是点对点频率?点频式不好改,要配套的发射晶振,可调频率还可以改一下,但效果不好,淘宝上搜

网友:
v段改u段?元器件要求和电路差别太大无法改。

网友:
可以改,但费时费力。

网友:
不好改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这个要求有点高了,改的费用估计不比重新买一个便宜

网友A:
不建议改,改动太大,我改过同频段的,改动小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改,改动太大,我改过同频段的,改动小容易

谢谢老师指点,这样只能买了!

网友:
有创意,高手啊!值得学习。

网友(2019-03-28):
Ⅴ段的无线话筒利用倍频可改U,但频率不一定合,未级也要从V改U,要有扫频仪等,还要花许多时间,不如找个二手同频的划算!

网友(2019-10-31):
高改低可以,但低改高受相关元件的频率参数限制,不好改。

网友:
首先7位数的晶体就弄不到,没频率计,扫频仪无法调试,我有u 段几十只,有的距离缩短都无法恢复,v 段的还好弄些,一台1000兆的扫频仪吓死你

网友:
U 段麦克的一个小发射螺旋天线就够研究一阵子的,更别说电路了

网友(2019-12-04):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了,先要知道两者频率,V的几倍频接近U。
把V的晶体拆出,挫刀小心磨,磨好再封回,49S的晶体容易磨 ...

厉害,能修改晶振频率!

网友:
低频改高频不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