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变压器能做胆机吗?个头好大,电压好高!

楼主(2019-02-20):
实测完好

网友A:
可以做805,810,845,211,813,71还可以做811等

网友:
做845     811吧,

网友:
813的胆机专用!绝对爽

楼主:
实在是太大了:高14CM,宽12CM,厚7CM
底板上还有两个和变压器配套的高压硅堆,后悔没有拆下来,明天再去拆的话估计老板得另外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有的没有,必须重新绕线,没有骨架,没有铁芯导磁率参数,不好计算

废旧设备上拆下的,俺不会绕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805,810,845,211,813,71还可以做811等

拆变压器时老板说铁板上面还有个小变压器,昨天被人拆走了。

请问这个变压器是扩音机上用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变压器时老板说铁板上面还有个小变压器,昨天被人拆走了。

请问这个变压器是扩音机上用得吗?

不是扩音机上面的,一般的扩音机都是推挽的电流比这个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有的没有,必须重新绕线,没有骨架,没有铁芯导磁率参数,不好计算

有绕组电压,还有圈数,就能反推出,当初设计的取值。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电压的确高,单位805次级就是1250伏的

网友C:
是扩音机的高压变压器,3.3V-5V是供给高压指示灯用。2X250W扩音机(2-805X2管)高压变压器2X1450V,体积更大而且引出是陶瓷绝缘子。上海275X2W高压变压器2X1220V。150W扩音机用的是4X805管高压变压器2X750V比这个小。不好解释的是这里的次高压太高,除非用807推动相当于805以上的大功率管。你找找各种大功率扩音机看看对号。做胆机无意义除非你有乡间自用休假别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在是太大了:高14CM,宽12CM,厚7CM
底板上还有两个和变压器配套的高压硅堆,后悔没有拆下来,明天再去拆 ...

硅堆用途不大,没有必要拆。如果不要钱,可以拆。要钱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扩音机的高压变压器,3.3V-5V是供给高压指示灯用。2X250W扩音机(2-805X2管)高压变压器2X1450V,体积更大 ...

谢谢于版讲解,这个变压器个头太大了,我也觉着业余用不着,就当个老件膜拜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堆用途不大,没有必要拆。如果不要钱,可以拆。要钱就算了。

知道了 谢谢关注

网友:
留着,说不定哪天高兴做大机器就用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讲解,这个变压器个头太大了,我也觉着业余用不着,就当个老件膜拜吧,呵呵!

2-5接,不就500V了
也能 用啊,做胆机变压器,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