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电源牛 理论都大概明白了

楼主(2019-02-20):
就是不知道具体实践起来会不会出问题   步骤到是都捋清楚了  求问一下我的思路对不对

之前就在做6N2推6P1  单声道的  总共就俩管   刚解决了底噪问题   结果又遇到了时响时不响   再然后  发现当初闭着眼买的电源牛是标称20W的   估计看到这里会有人笑了吧

干脆  不买新变压器了  正好隔壁老爷子有个手摇的计数器   打算自己缠个变压器出来   思路如下:
1、先确定瓦数吧   6N2灯丝加俩三极管   18.142W   算19W   6P1灯丝加一个屏 16.9W
加起来35W多一点  算36   算上我也不大明白的损耗  乘以1.3   约等于47W  索性就算50W

2、瓦数确定了  就先算铁芯面积  1.3*根号50   9.19   感觉没特别合适的骨架  干脆就选28*40的骨架和硅钢片吧。

3、每伏匝数:  打算买好一点的硅钢片  常数选的45  45除以9.19  约等于4.9   但是因为改了尺寸  我是不是应该用45除以11.2呢?  毕竟实际制作的时候是用这个尺寸。

4、打算只做两个次级   毕竟手头太紧了   漆包线也不便宜   一个250V一个6.3v    初级50W除以220v  电流0.227  次级的接屏极直取的100mA  灯丝直取1A
so  1.13乘以根号电流/电流密度(选的2.5)  初级电线0.339毫米  次级一0.226毫米  次级二0.715毫米

不知道步骤和数值取得对不对  希望做过的前辈指教一下  另外  忘了从哪本书里看的了  说“初级次级之间的屏蔽金属箔不要封闭”是这样的吗?  要留一个缝?

最后的问题  实际绕线的时候  绕线的方向有什么要求吗?

感谢看完 更感谢留言

网友A:
同意以上数据制作!一个做不少于50个电源变压器的坛友路过……

网友:
黑白电视机变压器改,大功率那种。

网友B:
灯丝电流:2个6P1+1个6N2=0.5*2+0.34=1.34A约等于1.5A。可用0.34的线双线并再绕一个6.3V的次级供6N2用。
(双线并正好一层)
每伏匝数:45/11.2还应再除0.9(0.9是系数,硅钢片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升级的问题,把铁芯,线径加大,抽头多几个,保你不后悔

因为手艺确实不怎么好 自己看自己的布线都能哭出来  以后升级就直接做全新的了  也不打算一牛多用 只是想先做个适合这个机器的电源  熟练以后就不买成品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以上数据制作!一个做不少于50个电源变压器的坛友路过……

感谢  感谢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电流:2个6P1+1个6N2=0.5*2+0.34=1.34A约等于1.5A。可用0.34的线双线并再绕一个6.3V的次级供6N2用。
...

太谢谢您了    第一次做变压器  好多没考虑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蔽铜箔千万不能闭合,否则就成了短路线圈了,可以用绝缘纸隔离着,但是要头尾重叠着,然后引线出来接铁芯 ...

明白啦! 您这么一说我这就豁然开朗  一直以为要留个缝 还纳闷留个缝怎么屏蔽呢  没想到绝缘纸的问题   哈哈   太谢谢您啦~~~

网友: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绕线方向没什么要求,一个方向绕就行了。

网友:
只欠东风了。

网友:
计算出的S是9.19,2.8X4.0=11.2,0.35mm的硅钢片要乘以0.9叠厚系数,其净截面积为11.2x0.9=10.08,设计每伏匝数按这个面积计算即可。
0.9系经验数据。根据《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国产小功率变压器常用标准铁芯规格表】资料可以推算出来。以老铁芯型号GEIB26为例:2.6x3.3=8.58,净截面积7.81,7.81/8.58=0.91;2.6X3.9=10.14,铁芯片厚0.35mm,净截面积9.23,9.23/10.04=0.92;2.6X4.5=11.7,净截面积10.6,10.6/11.7=0.9059;2.6x5.2=13.52,净截面积12.3,12.3/13.52=0.9097。为计算简便取0.9。个人经验6P1功放电源变压器50W小了点。

网友:
如果没有收音部分,初次级之间的隔离层就没必要了。因为那个屏蔽层主要作用是,抑制收音时的调制交流声。其实在次级靠近初级那个线端接个220P1000V电容接地,可以取得跟隔离层相同的效果。

网友E:
6P1的灯丝电流是0.45A电压是6.3伏,约2.835瓦,屏流加帘栅流再乘以电压约12.5瓦,总数16瓦。6N2总耗电3瓦,两个6P1是32瓦总耗电是35瓦,有45瓦变压器足以。

网友:
如果仅是为6N2+6P1用的,高压电流取100毫安就过大了,如果不减高压电流,那么把灯丝电流增大一点,这个变压器以后就可以承担升级任务,非常实用。

网友:
6N2+6P1双声道,理论上是50W左右就够了,但实际使用时要想温升低(夏天也不用担心过热)最好达到80W以上、标准配置为100W。也就是  “EI86X50”铁芯基本可满足,如果用0.35片子、Z11(二手)铁芯可以取EI86x45叠厚。再小无法满足要求。同样的工艺、同等的劳动,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否则后悔。

网友:
我是采用70瓦的变压器供6N2和6P1X2。夏天温度不超过40℃。阳极采用晶体管整流。

网友:
别乱听主意,几个原则最重要的就是留足够的余地,至少要考虑到立体声。小变压器气死人没什么大用,大变压器永远是宝贝。最重要的是大的是一群羊,小的也是一群羊,绕起来麻烦是一样的,甚至大的更好绕。

网友:
楼上不少人讲出了其中关键的地方。

我觉得1是50W可以用但是不够用,容易热,2是前面师傅讲了,反正都是设计,就搞个大点的,省的变成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E:
6P1的灯丝电流是0.45A电压是6.3伏,约2.835瓦,屏流加帘栅流再乘以电压约12.5瓦,总数16瓦。6N2总耗电3瓦, ...

强放管屏流要按照最大值计算,就是44+11=55ma,再加上栅流7ma.最大值为62ma。250X0.062=15.5W。灯丝功耗为6.3X0.5X2=6.3W。所以两只6P1的功耗为6.3+15.5X2=37.3W。
6N2的计算:6.3X0.34+250X0.0023=2.717W
整机功耗为2.717+37.3=40.017W。安1.3余量计算,需50.022W。楼主的电路最小需要50W的电源牛。
以上没有将电源部分的功耗计算在内。

网友:
初级输入的功率是次级有功功率的总和,次级高压是整流滤波的,变压器的次高压不能按有功功率算的,全波整流的,次级高压一般是直流功率的2.2倍,  桥式的是1.5倍。

算好线径后,再算所选铁芯是否能绕得下。

网友:
他做6N2推6P1  单声道的,50w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