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次级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楼主(2019-02-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既然有这个局部图,一定还有整体图吧。看了整体图后大伙就能分析一下了

网友:
有必要啊,全波半桥两臂要同步,当然是双刀控制了,要是全桥整流,单刀即可

网友:
可能是考虑到早期管很容易老化,这样提高屏压还能再用一段时间,(我乱猜的,像这个里老式整流的AZ41寿命只有300个小时就老化了,压降快速上升)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缓启动电路先一半电压在全部。

网友:
两个原因都有可能-------

网友:
看了整体图后大伙就能分析一下了

网友:
个人猜测,也许是整流管衰老后提升电压的开关,或与波段开关拾音档联动的开关,用拾音时,只给音频放大部分电子管供电,变压器负载轻,防止功放管超出最大屏耗。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总不会是“中间抽头”

网友:
  降压启动?

网友:
直热管整流  这个双刀的作用为降压启动的门儿大

网友A:
我觉得11楼说的有道理,在电唱机工况时降低一些电压。

网友:
这个电路还有个好处,用一个双刀双投的扭子开关即可,钻个孔就能装上,而且双刀并联再和机壳相接(接地),电流毫安级,耐压要求也不高,省钱又安全。

网友:
当工作区域设定在A时,次级拨动开关在“1”的位置;当工作区域在B的位置时,次级拨动开关在“2”的位置。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全球电压”选择开关。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
洪兄, 方便的话给个全图, 好分析

网友B:
看看下面的说明

网友:
很高级的机器啊。
不过还是看不出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啊,没有任何虚线与哪一个相关联的表示!

等实机到手可以解开谜团,这个做法的确很少见,:handsha ...

方便提供一下品牌和型号么
也许能查出点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下面的说明

下面的说明只是说在什么电压情况下用万用表那一档进行测量.  德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11楼说的有道理,在电唱机工况时降低一些电压。

这个想法是对的,可能大家有所不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赔款,德国才刚刚还完.就别提二次的赔款了

网友:
19楼是正解。只是市电输入的一种转换形式,与其他电路无关/

网友:
不同地区用不同电压方式。

网友:
楼上说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