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好一个飞乐喇叭

楼主(2019-02-20):
老喇叭的纸盆被老鼠咬掉一块,用档案袋的薄马粪纸粘好了。
音圈和纸盆的连接线推荐用手机耳机的那种线

网友A:
随便找一个同口径烂喇叭纸盆,剪一半贴上去岂不更好。

网友B:
还是整个纸盆都换了,这样粘结声音不会好的。

网友:
以前我修喇叭时,用过薄细布,主要是用于处理喇叭纸的边缘的弹力边。用酒精稀释清漆,用刷子刷细布,待细布有些干挺时,可用粗铜丝压成折边。

网友:
高手杰作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这样做也是一个好方法,简单、实用又好弄。

网友:
用点黑墨汁或漆扫一下会美观一点

网友:
小洞这么玩过,这么大洞没搞过。涂黑了会顺眼一点

网友:
太佩服你了,这个也能修,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现在飞乐喇叭价格有些偏贵啊,修一下也好。。。

网友:
这喇叭修的有点太随意了,应该再仔细一点,把纸盆边上的折环弄出来才好。
其实不难弄:先用薄牛皮纸做一个整体的锥形纸盆,边缘用水阴湿,用2.5塑铜线(线芯)做3个圆环就能压出折边。待纸盆干燥后再裁取适当的部分修补喇叭,最后涂上墨汁会很漂亮的。这是书本上介绍过的方法,我小时候也做过。你也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顽童指导。

网友(2019-03-22):
太随意了,应仔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一个同口径烂喇叭纸盆,剪一半贴上去岂不更好。

矿友,喇叭的弧度一般配不上,

网友:
请问用的啥胶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整个纸盆都换了,这样粘结声音不会好的。

盆整个换咋溶解原来的音圈和波纹 弹簧的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盆整个换咋溶解原来的音圈和波纹 弹簧的胶?

过去的喇叭可以用香蕉水溶解,现在香蕉水好像难买,可以用一种去漆的溶剂(我也叫不上名字,很大桶装的)溶解。

网友:
我就是来灌水混积分的,顺便涨涨见识,看到感兴趣的我也会玩玩失敬失敬受教受教_=(=(д=(д)

网友D:
这样震动的时候,纸盘两边重量不一样,很容易偏心的,会碰到里面的磁芯的。长久以来会不行,声音没以前好,现在网上很多纸盆卖的,很便宜的

网友:
高手  节俭 技术

网友:
还是换个整体羊毛盆 合适

网友(2019-06-27):
哇,手艺不错,不知道修完后音响效果怎么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震动的时候,纸盘两边重量不一样,很容易偏心的,会碰到里面的磁芯的。长久以来会不行,声音没以前好, ...

买一个就不划算了。

网友:
我买到的喇叭和楼主的一样牌子,拉钢咋修理?谢谢矿友。

网友:
另外拉钢子,擦圈的喇叭是啥原因引起的?是波纹弹簧,还是音圈变形?磁铁没开胶,

网友:
修的不错,就是不大美观,再用墨汁涂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