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带天调陷波旋纽式调感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9-02-20):
【参赛】自带天调陷波旋纽式调感矿石收音机
这部矿石收音机 不用可变电容, 用口红的旋纽移动磁棒调感 ,自带天调  ,可換检波器, 用矿石,3DQ,二极管或 LED 检波,
也可用拉杆天线在街上收昕 中波 广播。

请看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3MDczMDc0MA

设计重点:

采用时尚的设计,用一个小型PP塑料盒子 再贴上深色和浅色木纹胶布, 带出一份古典味道 .
机身正前方设计尽量简约,用口红的旋纽移动磁棒时顺带移动刻度指针, 共两根指针, 一个指示天调, 一个指示调谐.

加上S1,S2,S3 波段开关 配撘成多变的单双囙路和高选择性线路.
机身上面放置 接天地线的M4接线柱. 天线接线柱可接上1.2米拉杆天线. 在电波强的地方 直接收昕强台.
耳机插孔和中短波的检波器安排在机顶上.
检波器插孔 可配上 3DQ, 矿石 或二极管 检波, 也可配上 LED 一面检波一面闪亮.

耳机可用 500 欧至一千欧的, 也可接外置的 T725 或 KBP-02 变压器匹配阻扩后再接不同阻扩的耳机.

在家中接上天地线 (也可把大环线充当天地线) 可收到所有本地电台 及少数外地电台.
在街上用拉杆天线收昕中波广播.

线路设计:

1. 単回路
把S1 设在 单1 至 单4
把S2 设在 次1(3DQ) 或 次2 至 次4(二极管, 矿石, LED)

中波调幅信号经过天线进入调谐线圈L2中由S1所选的抽头与天线的阻扩匹配后, 由口红的旋纽移动调感线圈L2和固定电容C2组成的谐振电路去选所需电台,
选了的电台信号经过调谐线圈L2中由S2所选的抽头匹配阻扩后进入检波电路进行检波,检波元件可以选择矿石(我用的是黄铁矿),二极管(我用的是1SS86,2AP9等),
LED 或3DQ,检波电路的输出经过C3把高频讯号旁路,只是让音频通到耳机转化为声音,便可听到电台的广播。

2. 単回路 + 陷波
其它设定同上, 把S3 设在闭路, 把初级线圈L1 并联固定电容变成陷波器, 调感线圈L1 及固定电容C1 所在的频率( 例如强台的杆扰) 会从L2和C2组成的谐振电路中消除,
使弱台得已收昕.

3. 双回路
把S1设在 双1 至 双4
把S2设在 次1(3DQ) 或 次2 至 次4(二极管, 矿石, LED)

中波调幅信号经过天线进入天线线圈L1中由S1所选的抽头与天线的阻扩匹配后,耦合到由调谐线圈L2和固定C2组成的谐振电路,
再由口红的旋纽移动调感线圈L2和固定C2去选所需电台.
选了的电台信号经过调谐线圈L2由S2 选的抽头匹配阻扩后进入检波电路进行检波,检波元件可以选择矿石(我用的是黄铁矿),二极管(我用的是1SS86,2AP9等) ,LED 或3DQ,
检波电路的输出经过C3把高频讯号旁路,只是让音频通到耳机转化为声音,便可听到电台的广播。

4. 双回路 3DQ G2, S 分离线圈, 提高选择性
把S1设在双1 - 双4
把S2设在初1
中波调幅信号经过天线进入天线线圈L1中由S1所选的抽头与天线的阻扩匹配后,耦合到由调谐线圈L2和固定C2组成的谐振电路,
再由口红的旋纽移动调感线圈L2和固定C2去选所需电台,
选了的电台讯号经过调谐线圈L2 的热端 进入3DQ G2 进行检波,
G2 的 阀门 导通情度 由 通过S的讯号大小控制,

通过 3DQ S 扱的讯号阻扩 由线圈 L1 中 S2 选的抽头 决定
由于 通过3DQ S 扱 和 G2极的电台讯号 分别来自 由不同的调感线圈,
通过小心调整 L1 和 L2 的 电感量, 可以进一步加强选择性.

做法:

电路选用以下元件:
S1 单刀12择 初级线圈抽头选择
S2 单刀12择 次级线圈抽头选择
S3 单刀双择 选择 把固定电容 并联上 初级线圈 增加选择性
3DQ
二极管 (2AP9,1N34A, 1N60, 1SS86 等)
4针插孔一个
矿石 及自制矿石架
C1,C2 330pf 云母电容
C3 4700pf 陶瓷电容
J1耳机插孔,用 500 欧舌簧或助听器耳机

初级线圈 L1 和次级线圈 L2 做法一样:
L1, L2, 用0.04x60李滋线 或0.07x28李滋线 或 0.5 mm 漆包线 在 5mL 针筒上 稼农刻度1.5ml 和刻度4.5ml 之间
分两层 绕 75 圈 首 15圈抽头 之后每20圈抽头
插入 10毫米 x 100 毫米 中波磁棒, 利用口红的旋纽拉动磁棒调感
Screenshot 2019-02-19 at 8.36.54  Screenshot 2019-02-19 at 8.43.35  Screenshot 2019-02-19 at 8.51.35  Screenshot 2019-02-19 at 8.47.18  Screenshot 2019-02-19 at 8.50.10  Screenshot 2019-02-19 at 8.46.28  Screenshot 2019-02-19 at 8.44.55  Screenshot 2019-02-19 at 8.44.32
接收效果:
请看测试视频:

利用用李滋线绕的直径1米大环线圈能收到本地强弱台, 选择性佳, 强台声音大
利用15 米渔杆天线 和磁环 线圈能收到本地强弱台,, 声音大, 3DQ,用矿石, 二极管 和LED部能检波.
配合仿制留声机的号角啦叭 可以在房间内清昕昕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每次都有创新,简体字写的也很棒!

谢谢.
希望可以继續创新.

网友:
非常棒的矿机,设计新颖!

网友:
口红丝杠传动机构精彩,刻度盘漂亮。

楼主:
谢谢各位加分鼓励.
阔别了矿坛一会, 在硏制单片复古游戏机 现在再回来发现热情未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