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科VCD-500A组合音响电路图

楼主(2019-02-21):
如题,先谢谢了,急……

网友A:
电路图不好找 你描述下故障 看看大家给你支招````
    若通电显示乱码 且不能开机 可查CPU 5V供电 及 4.19Mhz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不好找 你描述下故障 看看大家给你支招````
    若通电显示乱码 且不能开机 可查CPU 5V供电 及 4.19 ...

音量旋钮指示灯两引线短路后“”啪“”一声,显示屏不亮,电源指示灯亮,AUX指示灯亮,所有按键无反应……经检查CPU击穿,屏显芯片击穿,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开关转换,各旁路4148整流击穿,线路板底线铜箔一处烧短,更换后屏显,按键,正常,机器不工作,可能还有地方烧坏。不知道这两根线短路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买回的二手机器回来是好的,当时没有指示灯就想装一个,没想到两根线一短路就成这样了

网友:
可把电源查一下,看看是否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后面加装的,人为,那就要从你那里接电入手分析了~
照道理提供给LED的电源有限流电阻,就是短路 ...

不是人为加的,机器到手那个LED就没有,卖家说掉了,线也被剪断,机器以前被修过,当时遥控音量不起作用,现在检查BA6208击穿,LED供电就是从BA6208过来的

楼主:
开机,屏显,切换都已正常,换下来的……

楼主:
收音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