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 800收录机钟控如何调整?

楼主(2019-02-21):
去年网上购买一台夏普800收录机,没有声音,不通电,经过网友论坛里面的各位老师的指导,现在基本正常使用,唯一问题现在有个液晶表不会使用,正常显示时间,但是不会调整请教各位老师如何使用和调整?谢谢朋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右侧小灰点,再按时调时,再按分调分,调好了一松手就OK

谢谢朋友指导,按照你说的方法进行了,但是没有反应,我先按住右边的然后按中间的按键,数字没有变化。然后按最左边的也没有变化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我的夏普GF-888,也带钟控,可以定时开关机的设定,显示每天的时间设定...不需要人教,那么多的按键自己瞎折腾一会儿就都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分安键下面是三档工作选择
时钟,定时开,定时关机与右侧灰锁键配合使用
如果没反应,里面印板微动按 ...

好的,我再试一试。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夏普GF-888,也带钟控,可以定时开关机的设定,显示每天的时间设定...不需要人教,那么多的按键自己瞎 ...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C:
老机器,多半是按钮接触不良,我前阵子收的旧机器,用的酒精清洗了按钮之后才能调整的,调整方法bjadsl老兄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机器,多半是按钮接触不良,我前阵子收的旧机器,用的酒精清洗了按钮之后才能调整的,调整方法bjadsl老兄 ...

你是拆机清洗还是从外表注射的?

网友:
注射清洗,没有拆下来

楼主:
现在已经全部好了,正常使用了。谢谢各位的无私帮助指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全部好了,正常使用了。谢谢各位的无私帮助指导了。

你是(见好就收)了,是吧?哈哈,说说过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见好就收)了,是吧?哈哈,说说过程呗?

基本都是按照论坛里面的老师们说的方法进行的。很实用的方法了。谢谢

网友(2020-04-14):
请教一下楼主,后来不通电的事情怎么具体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我那台老的夏普液晶显示有的时候不会显示电池换过了,有的时候也是加了电以后不通电,有的时候能够通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情。

网友:
老收录机最怕是声道音量不平衡,最难修,元器件坏有没坏,只是参数变了,查起来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