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计算分频电容

楼主(2019-02-21):
自制一台2.1有源音箱,采用无源RC前级三分频,其中低音单元的分频原理图如下:
现要求在不使用第四阶低通(C4)的情况下分频点(-3dB)为150Hz,求C1、C2、C3各是多大?加入第四阶低通(C4)以后,要求当低音电位器处于1/2以上的情况下,电位器越往上分频点越低,此时R5是否有必要使用?R5、C4分别要取多大?

网友A:
毛估估:C1约0.5微法,C2约0.12微法,C3约0.03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估估:C1约0.5微法,C2约0.12微法,C3约0.03微法。

这种RC分频网上能查到的都是没有负载电阻的公式,C=159/(Rf),但实际多阶串联使用,要把后阶当做前阶的负载电阻看待,这时的计算公式就要更复杂。有些资料上说,后面的负载可以视为与前阶电阻并联,这种说法对吗?还有就是最后一阶的分频点是随低音炮音量电位器变化的,这怎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RC分频网上能查到的都是没有负载电阻的公式,C=159/(Rf),但实际多阶串联使用,要把后阶当做前阶的负 ...

真正的计算要用复数来算,比较繁琐。三节串联后在150Hz频率处的衰减3dB,那只能按每节衰减1dB估算,一般是按每节3dB算的。有负载电阻的情况是根据戴维南等效后进行计算的,所以用两个电阻并联值进行计算是正确的。但三节串联的情况是负载也不是纯电阻,所以就更复杂些了。至于最后一级要达到音量越大分频点越低,我粗粗的理解似乎不行——在电容不变的情况下,等效电阻变小(随着电位器增大音量)其转折频率应该是升高。
再看一下,还是可能的,当R5比较大时,其等效电阻是升高的,那么其转折频率是降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计算要用复数来算,比较繁琐。三节串联后在150Hz频率处的衰减3dB,那只能按每节衰减1dB估算,一般 ...

谢谢您的解答,受益匪浅!的确,后阶的低通滤波器作为前阶负载的情况计算非常复杂,为了简化计算公式,直接取本阶电阻与后阶电阻的并联值计算本阶电容,应该偏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VR在下端时输出为0 ;难道这个VR即要有信号衰减作用还要有频点选择功能?
------------------
F=15 ...

是这样的,电位器其实是低频单元的音量电位器(也就是功放机的低音调整电位器),主要作用是调节低音喇叭的音量,调整分频点只是「辅助作用」。这个功放已经用三年了,但是以前没有使用R5、C4等元件,C1~C3的容量也应该不是很合适,低音效果不好而且串入的人声比较明显,另一个问题就是低音调得比较大的情况低音和中音过渡不好,所以想进一步改造。通过加入C4,使原来的三阶低通变成三阶半(低音调小的情况R5C4这阶的分频点高于前三阶,因此这阶只有低音调到正分贝的情况下才作用明显),这样,可以进一步压制人声;另一方面,当低音单元调到正分贝的情况,低音调得越大R5C4这阶的分频点越低,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过渡频率的平滑。
电路中标有固定阻值的电阻是不会改的,这一方面是照顾前置放大的输出阻抗(运放实际的输出阻抗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低),另一方面是不更换电位器和功放的偏置电阻,因此在调整过程中只调整电容;原设计后阶的阻抗的确不够前阶的5倍,但是可以把后阶的输入阻抗折算给前阶,通过修正电容量来使分频点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仿真,当中有分析的功能,再逐个调整元件(电容)看响应曲线更简单快捷。

以前在电脑上安装过,仿真软件的很多功能我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从中点向上调不能同时实现音量大、分频点降低;而是音量大、分频点升高;

4楼的回复「至于最后一级要达到音量越大分频点越低,我粗粗的理解似乎不行——在电容不变的情况下,等效电阻变小(随着电位器增大音量)其转折频率应该是升高。再看一下,还是可能的,当R5比较大时,其等效电阻是升高的,那么其转折频率是降低的」。

网友:
音量越小C4的作用也越小。。。

网友D:
按照做音箱的规格的话,如果分频点比较低,无源分频的器件会贵得很夸张,除非用些比较低规格的元器件,比如磁芯电感,电解电容...感觉运放分频会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做音箱的规格的话,如果分频点比较低,无源分频的器件会贵得很夸张,除非用些比较低规格的元器件,比如 ...

就用价钱按分算的电阻和电容,误差10%的低价元件,成本不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用价钱按分算的电阻和电容,误差10%的低价元件,成本不高。

基本我看见别人的分频器都几W的电阻,那可是按毛算的啊,要是用最便宜的4分之一电阻,得好多个并联,变相提价啊。电容安规比较便宜,但是体积比CBB还要大些,CBB电容也是按毛算的噢。要是用电解串联为无极性的,或者无极性的电解,基本也按毛算。还有个更为夸张的就是,你要分频低,使用电感是必不可少的,线性最差的粗线磁芯电感也得按毛算吧。  这样你几个弄下来,效果比用运放的差许多,还不见得会比它便宜。你想,小功率的功放ICTDA2030之流大致1元一片都有了,上面用几个阻容就可以组成个功放,那些阻容用的可是按分算的那种噢。4558运放也才几毛一个。

运放分频是我所认识到最廉价而效果好的分频了,线性高,而且还有官方软件可以计算分频点。

网友E:
楼主你为什么这么狠,18DB还不行,小心信号反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我看见别人的分频器都几W的电阻,那可是按毛算的啊,要是用最便宜的4分之一电阻,得好多个并联,变 ...

前级分频应该完全可以不用电感,RC分频么。这个有源音箱已经使用3年了,最近只是想稍微调整一下,当时就是用1/16瓦的电阻和几分钱一个的独石电容分频的,没有太明显的不妥,因此电路程式是绝对不会做大幅度改动的,倒找钱都不会。这次改动的内容一是电位器换成A型步进,二是增加等响电路,三是重新调整高音的分频点,四是将低音的三阶低通改为三阶半,五是将低音功放由原来的电流反馈改成电压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为什么这么狠,18DB还不行,小心信号反弹

对于分频点设置在150的情况,18分贝的分频器,低音单元仍然会串入较多的人声,这会让人声变得很不自然,而且对于2.1声道来说会破坏中音的左右平衡(2.2声道就不会),而低音喇叭选择6.5吋,又不适合把分频点设置在120以下,因此才把低音分频器改为4阶。

网友:
一直觉得冰岛哥玩收音机/OTL等各种电路很厉害的,怎么连个低通都不会算了?这种东西用复数计算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电阻阻抗为R,电容阻抗为1/sC,串联直接相加,并联就通分相加再取倒数,从后往前一路并过去就是了,只是化简很复杂,最后出来的式子很复杂。
前面有个坛友提到,后面一节比前一节电阻大5倍,其实就是为了简便计算,通过增加后级负载与前级内阻的方式,减小负载带来的影响,使之可以忽略
做了个multisim的仿真文件,如果你有此软件,打开以后调整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