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以克隆C盘吗?

楼主(2019-02-21):
WIN7的电脑,硬盘小,C盘只设置了25G,现在已经不够用了。打算买个1t硬盘,用DG把现在的C盘克隆进去,同时扩大到50G,这样子是否可以继续使用现在的软件?
现在的系统是32位的,不知是否有方法可以保留软件数据,把系统换成64位的?

网友:
你可以先去 备份这个C盘。之后自己再慢慢研究

网友:
下午刚克隆一块盘,用的大白菜PE里的装机工具,原来的那块盘最近咯噔咯噔响,赶紧备份换掉。

网友:
小的克隆到大的方便,大盘克隆到小的麻烦

网友:
还是重装一下系统吧,续用32位系统好说,升64位最好重装,以利稳定

网友A:
我是用另外一块硬盘克隆现在用着的系统,哪天系统坏了就直接克隆不用重装,省了从新设置和重装软件

网友:
可以的。直接ghost到大硬盘里面,用dg调整一下就行了。理论上数据不会丢失,实际上不是百分百保险

网友:
克隆可以,但是改64位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
买一个100G的SSD装好系统就齐了。ghos就是了。

网友:
可以,有很多克隆软件,Ghost就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完全可以给大盘分好区再把旧系统克隆进去,也可以先克隆系统,再调大分区

网友:
现在还用什么32位系统啊

网友:
当然可以了 这没什么难得

网友:
我用的极易一键重装系统,很简单方便。也更换过硬盘,好像有个分区助手吧,可以完美搬迁系统。。。

网友:
直接迁移c盘,用分区助手。5分钟到位。

网友(2019-03-28):
新硬盘装上,分区后ghost分区对分区。以前用过ghost盘对盘,不能启动。那时没有引导修复工具,不知现在的修复工具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32位改64位直接点安装程序就行了。应用程序什么的都不用重新安装。

网友:
不能直接换成64位的 要重装系统

网友:
WIN7好像能分区合并吧,看过朋友两分钟就把C,D,E弄成一个C了
没用任何软件,一分多种就好了,系统也不需重做,连重启电脑都不用。不记得怎么弄了。
      硬盘对硬盘克隆很早就用了,记得那些网吧的机器都是这么做的,省工省事

网友:
32位转64位必须重装
不过不转,ghost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另外一块硬盘克隆现在用着的系统,哪天系统坏了就直接克隆不用重装,省了从新设置和重装软件

这个软件,哪能的,太好了。请您说一声好吗
谢谢

网友:
用GHOST就可以啊

网友(2019-04-27):
1、把新的大硬盘分区
2、用ghost软件,把小硬盘第一分区(原C盘)克隆到新硬盘第一分区(新C盘)
3、然后把关机原来的小硬盘拿下,用新硬盘开机就可以了
4、一次开机不正常,可能需要驱动硬盘,第二次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用ghost备份,换新硬盘分区后恢复备份

网友:
系统时间长了,垃圾文件多,还是重装一遍好。

网友:
没听说有32的软件科隆成64的

网友:
记得00年网吧系统老被破坏,直接用GHOST直接2个盘对刻,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