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天线FM矿石收音机,继续改进版

楼主(2019-02-21):
一直为拉杆天线FM选择性困扰,今天继续实验,用如下电路,不需接阻抗变换器,直接接单只shh1耳机,声音足够大,选择性也略有上升。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实验改进。

  注: 线圈大小,匝数均不一定是最佳,只是我自己实验实际数据。

FM矿石收音机

FM矿石收音机

网友:
好简洁呀!!有时间试试

网友:
多谢提供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A:
唉,我弄了多次fm机,就没有听到过声音。
抽空按你方法再试试?
“短波”、“中波”机还满意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我弄了多次fm机,就没有听到过声音。
抽空按你方法再试试?
“短波”、“中波”机还满意收听。

先用一只1ss106二极管,不要调谐,先试响再说,

然后加调谐,第二只二极管,电感,。。。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二极管串联,只会降低灵敏度。

欢迎探讨! 这个电路,两只1ss106明显大声。

网友(2019-04-01):
好简洁呀,有时间试试。。。。。。。。

网友:
兴奋,终于听到FM矿机的声音了。

        比着你的“葫芦”画了个我“瓢”,终于听到郑州交通广播91.2,还有一个附近的调频广播没有听到“台标”。
        二极管用的是1SS86,耳机用2个shh-1串联,只能在窗台听(离窗台1米收不到台)。
        天线用直径2.5mm,长度1.2m,二极管那游离端链接耳机(其他数据基本严格按你图纸进行)。

        不知为什么上不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