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美国人)制作的胆唱放

楼主(2019-02-22):
最近我在新西兰生活一段时间,看到国外的同行的制作,现在转发过来我们一起学习

这个是一个电子管唱机放大器的具体制作过程(下面文字翻译不是太好,凑合看)

布鲁斯这个唱放Heran的设计与制作者,他是支持Oddwatt音频的副总裁。他曾参与某种形式的电子另一个领域近50年。布鲁斯是DIY音频项目社区的有力支持者,一般专业的真空管设计的高保真使用。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教育和负担得起的高性能音频设备建设鼓励新来者。

明天继续

也希望朋友们去看我第十届DIY大赛的制作《实验分体式胆机》提出宝贵意见,回帖,谢谢大家!

链接  http://radio.wxyunmi.cn/thread-1718919-1-1.html

网友A:
radio.wxyunmi.cn这个域名是怎么回事,还有英语翻译的也太难明白了

网友B:
看来是衰减式的了,在两级放大中间插入了RIAA衰减网络。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衰减式的了,在两级放大中间插入了RIAA衰减网络。

RIAA是美国广播行业协会( Radio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以及美国唱片工业协会(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的英文缩写。

网友:
为了方便阅读,把电路图部分译了一下,可能不大准确,仅作为参考。

电源原理图- 纹路唱片  (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唱机前置放大器
网址——diyhtp:/fdiyaudioprojects.com/tubes/riaa-phono-premap/

〔至左声道)

225-230伏直流电210-215伏直流电190-200伏直流电

电源变压器必须屏蔽与音频电路的一部分。它可以在机箱内。如果是在顶部在底盘上,它会导致嗡嗡声直接辐射到真空管,也必须屏蔽以及使用管屏蔽。

pt1=变压器  083a(200V,40MA+8V.1.5a)

(右声道)
225-230伏直流电  210-215伏直流电  190-200伏直流电

线路滤波器+保险丝

按照你的管理所有电线的电气代码和连接

注:1UF和2UF电容器为“音频”级聚乙烯类型。电阻器是金属膜类型。不要用标准整流器代替UF4007(1N4007)。为了获得最佳的电路性能,需要快速恢复二极管。部分电路不要靠近发热元件,力求靠近底台。滤波电容在高于地电位80至90伏的电压下工作。
请注意,每个通道都有一个单独的电源滤波器器。这是需要最大化通道分离。为了实现最佳操作,真空管需要选择用于匹配参数一致的对管(增益和低噪声性能)。

单声道立体声
立体声/单声道开关是一个双刀双掷用于短路输入和切换LED指示灯

BR1=3A整流桥              V1和V2接线,用于6伏操作

设计人:Bruce Heran/Oddwat Audio
日期:2010年7月16日
保留所有权利,允许非商业用途
修订日期:2011年7月28日

网友C:
  没有 放大部分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 放大部分的电路图吗?

今天继续发

明天继续

也希望朋友们去看我第十届DIY大赛的制作《实验分体式胆机》提出宝贵意见,回帖,谢谢大家!

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dio.wxyunmi.cn这个域名是怎么回事,还有英语翻译的也太难明白了

这个域名在中国能不能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域名在中国能不能打开?

可以打开就是有点奇怪

网友:
好像应该叫:纹路唱片  (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唱机前置放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域名在中国能不能打开?

打开是这个

网友D:
除了用一堆管子,这个电路没有任何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用一堆管子,这个电路没有任何优点。

我还是把这个继续发完。

美国人的东西,中规中矩。我还是把这个继续发完。

网友:
果然是两级电压放大,中间插入了RIAA的衰减网络。
前些天用J-FET按照这个原理做了一个唱放,效果令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