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摩托加装磁带车机是不是要用大号电源才可以啊

楼主(2019-02-22):
如题,是我岳父的车子,老爷子喜欢开车的时候听音乐或者广播,年级大了又不好开汽车了,所以我想給她的摩托车加个磁带车机音响让她老入家外出的时候能听音乐,但问了百度说如果用摩托车自带的电源功率不够摩托车容易死活,请问托加装磁带车机是不是要用大号电源才可以啊

网友:
要想放音好听~!建议还是加大电瓶容量效果好~!

网友:
放音好需要10安时以上的独立电瓶 最好不接在摩托车线路上  实在不行找个好一点的插卡机 功耗小一些

网友(2020-07-16):
摩托车要看电压是6v还是12v的,摩托车的发电机也就一百瓦左右,如果动静不大,还可以勉强听听,如果功率过大就需要单独接电池听了。

网友:
有一款神器,推荐给你。
摩托车音响改装带蓝牙迷你插卡式mp3低音炮12V车载电动车音响喇叭
功率才10W,电流也就1.5A,一般听听应该可以了,对摩托车的电瓶适用性很好。可以听收音机,可以插卡,可以蓝牙连接手机。

网友:
先搞清楚能不能加装。
曾经帮人在燃油助动车上装过4B20收放机,用了没多久遇查拆除。地标:上海。

网友(2020-09-16):
用插卡的蓝牙模块,有些带数字功放的的,体积小,耗电也小。反正是户外环境,这种就可以了。

网友:
磁带机老了,还是选插卡机。

网友:
功率应该能够,但要连在电瓶上

网友(2024-10-22):
MP3更方便。。。。。。。。。。。。。

网友:
摩托车噪音大,要安装大功率音响。

网友:
加大磁电机的功率,换大点的电瓶就可以了。

网友:
摩托车搞这个招摇过市人人喊打啊。

网友:
挂一个小的充电蓝牙音箱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