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文章“电阻自动取标称值及单位转换程序”里的代码是用的什么程序语言编的?

楼主(2019-02-22):
【分享】《无线电》杂志里的文章“电阻自动取标称值及单位转换程序”里面的程序代码是用的什么程序语言编的程序?把文章里的程序语言输入后,保存为什么扩展名的文件才能在电脑上正常使用?

网友:
古老的 BASIC。

楼主:
还有把文章里的程序语言输入后,保存为什么扩展名的文件才能在电脑上正常使用?

网友:
这资料是92年,那电脑一般就是286、386,操作系统就是DOS,或Windows 3.2。Basic属于当时一种比较简单的编程,27年过去了,现在很少有人用,程序需要的运行编译器更是难寻,即使找到现在电脑也够呛能兼容。如实在想玩,建议找台20多年前爷爷级别的老电脑。

网友:
这个用处不大,要能自动选择单1电阻或二电阻并联最佳逼近目标值就实用了。

网友:
最简单的还是看懂后用Excel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