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求助

楼主(2019-02-22):
家里一台飞利浦32寸液晶电视,待机灯亮不开机,电源板电压输出都正常,原来刚犯毛病是打开电视几分钟左右才出出图像,后来就十几分钟,再后来一个小时才出图像,今天直接不开机了,

网友:
看看有虚焊的吗;

网友:
电路板有电容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5V的滤波电容,必要时代换~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5V的滤波电容,必要时代换~

电源板每个角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电容有时需要代换的,主板各个芯片的供电脚的限流电阻看看有没有阻值变大的

网友:
你还没讲开关机,指示灯有没有颜色变化,有没有声音,屏背光亮不亮,是LED还是LC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