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膜电阻都是正温度系数的还是也有负温度系数的?

楼主(2019-02-22):
买过普通的3W金属膜电阻,加热变化很小,刮开看好像也是黑色。
总之温飘小的不会差。低温飘碳膜也不便宜。

网友:
从材料的本质上来说,金属普遍具有正温度系数,因而说金属膜电阻温度系数一般为正,也无不可。
现代金属膜电阻材料与过去有所不同,普遍可以做到100ppm每摄氏度以内,这也是现在1%精度级别的电阻价格非常便宜的原因之一。当一种金属(或合金)材料的温度系数落入100ppm以内时,温度系数的正负控制就不太容易了,出现负温度系数变得很普通。现在市售的小功率(1/4W)金属膜电阻器,1%准确度的温度系数多在50ppm~70ppm之间,少数可以达到30ppm,且多是负温度系数。0.1%准确度的温度系数则多在25ppm以下,15ppm上下的负温度系数居多。
阻值比较低、功率比较大的金属膜电阻器,其总体的温度系数趋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知识都是二三十年前的,现在金膜电阻厂家给出的温飘都是+-400ppm、+-200ppm、+-100ppm之类的,原因是 ...

你说的好像有道理,我找了好多几十年前的大红袍电阻,加热后,阻值变大!但是现在的金属膜电阻变化很小!有的还略微下降! 是不是可以这么判断: 受热后,阻值变化很小的,就是好的金属膜,如果阻值增大比较明显,是品质差一些的,如果阻值明显变小,可能是品质很差或者假冒金属膜,如果阻值大幅变小,那就肯定是假冒金属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