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电机轴细了点装不牢风扇

楼主(2019-02-23):
电吹风换了下小电机,就是风扇的孔稍大了点,缠了点铝箔,开机后仍不行,自己退出来了。
想用胶沾住,但电机轴比较光滑。这里向大家求助下,什么方法能固定住风扇,谢谢

网友A:
电机轴固定风叶部分锉毛,然后树脂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固定风叶部分锉毛,然后树脂胶固定

谢谢,也想过, 不确定效果,没动手
准备照此试试

网友:
在风叶孔做文章,用加热的小铁丝细心点把孔弄毛了再对准电机轴挤进去。

网友:
用非常细的铜丝直插孔内然后轴插进去。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先用简单点的,不行再上胶
否则风叶坏了又要上X宝了

网友B:
风扇需要动平衡,偏心了噪音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需要动平衡,偏心了噪音会很大……

这个搞不定了。吹风机,偶而用用,成拖拉机也无所谓了

网友C:
电机轴上冲麻花点,再加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轴上冲麻花点,再加胶水。

谢谢关心
365小电机,估计只能挫毛了。

网友D:
环氧树脂,或者哥俩好试试,记得擦干净了再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
365小电机,估计只能挫毛了。

那么细别锉了,用最粗的砂纸,轴向撸出痕迹,之后环氧树脂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环氧树脂,或者哥俩好试试,记得擦干净了再粘

好的
先试704的,不行的话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细别锉了,用最粗的砂纸,轴向撸出痕迹,之后环氧树脂胶

谢提醒
是准备横向磨毛了先上软的胶试试,不行再上一次性的胶了。配件不贵,邮费贵

网友:
找一根软电线剥出铜丝,然后用同时均匀散开放在扇叶孔内,压入就行,松了就用粗一点的软线或多放点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