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热电子管的嗡嗡声

楼主(2019-02-23):
早年修过直热电子管收音机,整流是硒堆,灯丝滤波电容也不大,没觉得有什么嗡嗡声,最近搞了一个整流电源没稳压,灯丝滤波3000微伏,还是有烦人的嗡嗡声,何故?

网友:
使用硒堆整流的直热电子管收音机习称三用式收音机。即电池、直流市电、交流市电三用。当使用市电时,灯丝使用串连供电,从乙电降压取得。设计时已经考虑合理安排零件位置和接地点,避免交流声。而且由于电池式电子管中的强放管输出功率往往不大,配套口径较小而灵敏度较高的扬声器,对交流声也不敏感。要是用耳机听可能还是很闹心的。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其供电方式。一种是7V交流电压用硒堆整流,滤波,通过线绕电阻串联滤波供给直流管的灯丝。各级电子管的灯丝是串联方式。如果串联灯丝中的屏流分流电阻变值,或灯丝旁路电容失效(尤其重要),会造成直流管灯丝(阴极)信号反馈,造成交流声。另一种,是直流电子管机中有一只50L6。当使用交流电时,功放管由它主要担当,以获得较大输出功率(输出2W)。50L6的阴极提供各直流管的灯丝串联电压。当阴极并联电容失效,以及乙电整流滤波失效或滤波电容容量下降,则会使50L6阴极纹波增高,使交流声增大。

楼主:
电子管139设计灯丝电压1.5v并联供电,一般是干电池,也有整流电源,没见过,过去很少有稳压电源,现在用维修稳压电源供电还不错

网友:
你说的直热电子管收音机不是那种35Z5。。。。。50L6的三用机啊,因为都是旁热管。你可能说的是电池管1A2.。。。。2P2等机器。还是欧洲同性能3系列管。至于较大的如300B等热惰性强,可以交流供电,不会发生你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   电池管收音机,整流元件的不同,以及滤波电阻不同,只是用大电解也是 有所区别的。电解容量到一定程度就封顶了。这就要验算滤波电路的纹波系数是否合乎要求。

网友:
请楼主说说用的什么管,最好上个电路看看,我认为坛友“电真空”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要弄明白是什么翁声,现在电磁干扰非常厉害,中波除非改为磁性天线,否则几乎无法收听。直热管收音机往往有两级中放,干扰更严重。

网友:
首先分析噪声的来源,如果仅有低频部分还有噪声的话,那就要检查一下,电子管灯丝电压是否足够,是不是滤波电阻不够大等原因造成的,还有就是低频电压放大管栅极接线屏蔽,阴极端的交流接地等。还有一种可能是开关电源,电力载波等造成的噪声,这种噪声主要是通过采用磁性天线或者采用悬浮电源等方式实现,比如用电池供电解决干扰。

网友:
用电瓶没有,我用电瓶供电很正常。

网友:
用电瓶供电很不方便

网友:
确实噪音处理不好是很头疼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个小功放,是1B2X2推动2P3X2,阳极电压120V,10K输出。做好后放在那里不动,没问题,要是震荡就会发出悠扬的钟声。要是用手指轻弹1B2,就会发出铛铛钟声,很奇特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该是管子漏气了

:直热电子管的麦克风效应:又称“微音效应”是直热式电子管特有的。旁热式电子管的麦克风效应很小。之所以叫“麦克风效应”,是因为直热管工作的时候由于灯丝受到外力振动而发出一种类似“麦克风回受”的声音。但是过一段时间待灯丝稳定时,这种声音会自动消失的。我个人认为这也是直热式电子管解析力高的原因,在听直热管耳放的时候使其平放在桌面,尽量不要有剧烈的震动。

网友:
直热电子管的麦克风效应:又称“微音效应”是直热式电子管特有的。300B,2A3,211,845等直热式电子管都有。

网友:
胆管问题。

网友:
直热机如全交流点灯的,嘈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