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超声波发生器的输出频率

楼主(2019-02-23):
怎么测量超声波发生器的输出频率,这是我从淘宝买的超声波清洗机的电路板
220V输入的 老板说要接能换器才能开机 (不然烧板子)?
这个我只有万用表 要怎么测量输出频率

网友A:
超声波板子必须带换能器负载的,不然肯定是烧坏的。频率带负载换能器后,频率记,示波器都可以,建议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板子必须带换能器负载的,不然肯定是烧坏的。频率带负载换能器后,频率记,示波器都可以,建议示波器

只有万用表能测么?我的万用表有频率档位。 是测量哪个地方啊

网友:
接上负载,测负载两端

网友:
一是负载有一定的选 频功能,二是不带负载,空载的话输出的电压会很高,击穿器件不在话下

网友:
楼上兄弟已经给解答了   【接上负载,测负载两端】

这个换能器容式的,和板子的L谐振这类型的应用,本身自带杂波!
你这个表不知道能否测试出真实的频率,试试吧!
一般频率在20-50K之间这样的!